这种颤动大家帮分析一下,如何能再消掉。谢谢!

楼主(2014-01-23):
?qq-pf-to=pcqq.c2c
视频中是三个角度拍摄,有运动,也有定点。都会有些抖动,大家帮分析一下如何再减轻抖动现象。

网友A:
画面中有云台的“抖动”,也有个别的高频“颤动”!小云台这种抖动是正常的了(有点摇头晃脑),但可以后期“防抖处理”;高频颤动,防抖处理不了,检查云台橡胶圈!

网友B:
2轴云台左右摇头很正常,因为空中有风定点的时候灰机调整姿态难免会有点晃,如果飞机向一个方向飞这种现象就基本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