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尾电机正常,可是油门一大尾巴转得厉害。

楼主(2014-01-23):
求助,mini cp尾电机正常,可是油门一大尾巴转得厉害。
应该怎么调?

网友A:
你怎么知道 尾电机 正常 ? 尾电机 能转,不代表一定正常。。给你以下建议。

1  调整 遥控 陀螺 感度,边调边试,看能否解决。

2 检查尾管和主机架及尾电机座是否固定牢靠,有无晃动,如没截短过尾管,就换根尾管,适当延长5MM-12MM尾管尝试。看问题能否解决。

3 确保尾电机连接线为漆包线,因为漆包线 线粗,可以负载大电流,如果是其它的细线,容易造成尾电过烫,供电不足。

4 检查尾桨是否变形,,尾电机轴是否变形,反正尾电是必备配件,建议更换一个,做对比,看问题是否能解决。

一般而言 做以上调整测试,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如无法解决,只有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主浆了,主浆螺距过大也会造成这样情况。。。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 尾电机 正常 ? 尾电机 能转,不代表一定正常。。给你以下建议。

1  调整 遥控 陀螺 感度, ...

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飞机主板上那两个调节扭该怎么调节。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控里的陀螺仪设置为自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