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视频】为虾米我的老虎诱导轮改了轴承,也还是脱链呢?

楼主(2014-01-23):
如图。改了轴承,感觉平地跑还不如铜套版,平地跑链子就外滑了。但是草地跑的脱链比过去好点。过去,齿轮先是一个滑出来,如果不管的话,第二个也就会滑出来。今天,上完了轴承诱导轮,第一个滑出来,不理会,继续跑了20分钟,还是OK。目测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路轮外八,诱导轮和路轮死活对不到一条直线上去。郁闷了。

PS,轴承是买的那个宝上的恒龙通用诱导轮轴承改装套件。然后打的4mm的孔,上的4mm粗的螺丝的。从外往里依次是螺丝头-轴承卡槽-轴承-轴承-轴承卡槽-垫片-车体-弹簧垫片-垫片-螺母。去掉弹簧垫片,或者把弹簧垫片移到车体外面也是一样。

视频在23楼

实在不行就只能把这个老虎当展品了!

网友A:
你要保证 诱导轮路轮在一条线上才能不拖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保证 诱导轮路轮在一条线上才能不拖链

路轮全部外八,单靠诱导轮回正,貌似困难,但是我又无法把诱导轮底座也做成外八,所以。。。。

网友A:
用手掰掰路轮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掰掰路轮会好些

貌似,得搞全套的金属摇臂?然后。。。。。索性就是直接换金属底盘了。呵呵。

楼主:
又截了节履带,现在是94节了。路轮都压缩的不着地了哈哈,我觉得这回肯定不会脱链了。明儿天亮了试试看。94节履带,驱动轮,路轮弹簧,诱导轮,都受力不小,这样可以拉紧履带不掉带。正好老虎的悬挂硬,不太会因为路轮的压缩导致脱链。现在只是理论上这么想,实际要试过才知道了。

网友B:
搞个诱导轮自松紧装置,可以大大改善。当然轮子先调到一条线。

网友C:
你的改裝同我一樣,但是玩過草地,平地都沒有脫帶.已上傳過片.
但你試下要装完C母之后,誘導輪要順滑自轉才可以上履帶,成功在於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诱导轮自松紧装置,可以大大改善。当然轮子先调到一条线。

请教这个装置是神马样子的?就知道豹2有这个东西,但是金属版本的也不行,其他坦克有这个装置配件卖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改裝同我一樣,但是玩過草地,平地都沒有脫帶.已上傳過片.
但你試下要装完C母之后,誘導輪要順滑自轉才可 ...

我现在的在草地平地就是履带只有一节滑出来,本来是履带的两个齿是包住诱导轮的嘛,现在是内侧的齿卡进诱导轮,外侧齿离开诱导轮的样子。我截了两节履带现在每边94节,看看情况了。

另外您说的 C母 是神马东东?不是很懂。谢谢。  您的照片在哪里方便给看看吗?谢谢!

网友:
掉不掉履带和改不改轴承 没有直接联系
轴承改造只是提高顺滑程度减少磨损,掉履带是因为履带过松  最后一组路轮弹性太小  诱导轮虚位过大 等各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D:
悄悄的告诉你,我的改了也是这样掉……
还有貌似履带紧了照样掉,我这有2条履带,一紧一松,都是一样掉
等天热点了,去野外把小护士弄残……然后再使劲玩豹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在草地平地就是履带只有一节滑出来,本来是履带的两个齿是包住诱导轮的嘛,现在是内侧的齿卡进诱 ...

我的履帶就是鬆的 !
c 母就是上縲絲的金屬 !
看看可否幫到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履帶就是鬆的 !
c 母就是上縲絲的金屬 !
看看可否幫到你 !!

谢谢前辈。您的是金属带,会不会因为本身重所以就不容易掉链。我的是塑料带。听前辈NNAFFF大大说金属带对路轮和摇臂要求很高,塑料的路轮和摇臂恐怕难以长时间支持野跑,所以我就是用的塑料履带了。我回头再看看怎么调整到一条线吧。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悄悄的告诉你,我的改了也是这样掉……
还有貌似履带紧了照样掉,我这有2条履带,一紧一松,都是 ...

砍到94节比原厂少两节也不行? 我现在履带绷紧的连第一个路轮都离地了。呵呵。这么紧的节奏也挡不住掉链么。那我只好把老虎做静模了。汗。 另外,小护士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砍到94节比原厂少两节也不行? 我现在履带绷紧的连第一个路轮都离地了。呵呵。这么紧的节奏也挡 ...

小虎式嘛
履带太紧也不好,可能把轮子拉弯,还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加重各部位的磨损,
试想一下,要是履带齿刚刚卡在诱导轮边缘,要是履带松的话有可能滑回去,紧的话就被扯到外面了,更容易掉带了
虎式的履带还是刚刚好就行了

网友:
你的履带有点过松了。。。

网友:
拖链问题,板块里搜索下,有抹油发过类似帖子。。。。

网友:
HL 这些个地盘真没必要弄,麻烦的要命。

直接金属扭杆地盘什么都解决了,省的时间,精力划算多了。

楼主:
上视频,这么跑貌似除了难看点也ok,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http://player.ku6.com/refer/2yqvnSO5pybMQm545BvOcQ..==.html?nr=1

网友:
用通轴好些啊!因为侧板是塑料的!阻力一大就要变形!

网友:
轮子不在一条线上所以会错位

网友E:
我是往履带销子孔里灌了胶水,再也没逃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往履带销子孔里灌了胶水,再也没逃出来过。

不太懂,销子孔?是什么地方?就是两片履带片链接的哪里么。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懂,销子孔?是什么地方?就是两片履带片链接的哪里么。谢谢

是的,履带链接钢丝销子孔里罐了乐泰的粘结金属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履带链接钢丝销子孔里罐了乐泰的粘结金属的胶水。

谢谢,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把两片履带粘死呢?因为履带转起来经过路轮诱导轮驱动轮的时候是肯定会打弯的,如果被粘死的话,就是直挺挺的了呀。。有点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把两片履带粘死呢?因为履带转起来经过路轮诱导轮驱动轮的时候是肯定会打弯的, ...

不是黏住销子,是靠胶水堵住孔,不让销子逃出。

网友F:
换金属履带,金属诱导轮,金属驱动轮。直接改装后,一切办妥。一定要换金属履带,我没用过橡胶履带,开始就是金属履带。从来就没掉过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金属履带,金属诱导轮,金属驱动轮。直接改装后,一切办妥。一定要换金属履带,我没用过橡胶履带,开始就 ...

请教大侠,金属诱导轮用哪种?市面上还有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