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跎螺仪?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2014-01-23):
配置450
锁尾舵机    732
跎螺仪       650
控  华科尔  D10
接收华科尔1002
电调        好盈铂金40A
电机    花牌 3800KV
今天下午,飞第1电时好好的,第2电时有沒有动力的现象,落地重飞就好了,尾舵有失控现象,向右打方向正常,向左沒方向,电调舵机微热,第3电时又是因为向左沒方向落地时炸坏起落架。每
电间休息十几分钟。以上问题落地就好,地面检查一切正常,刚玩就是飞个悬停。

网友:
陀螺仪或锁尾舵机问题。尾舵左右行程重新设置试试?控上的设置也要查一下,是否无意将左舵行程给调整了。反正电直的问题,多用排除法。

网友:
一般情况下跟控的质量是没关系的(控的调参原因除外),简单分析如下:
1.首先确认尾桨片及尾推机械部分是否安装正确,尾舵机中立位置是否正确,尾推中立是否正确。
2.如果以上都是正确的,那就在通电不起飞的状态下左右打舵看是否好用,左右的行程量是否设置的没问题。
3.以上没问题那就排查尾推是否有卡顿的现象,要保障尾推的顺滑,可能会因为尾推滑倒一定的角度后卡死造成无反应。
4.以上没问题那就排查遥控器是否存在混控等不必要设置、并检查锁尾尾舵机或者尝试更换一个再试。
故障发生一个。。。。排查就得半天,这就是航模的乐趣。。。。

楼主:
地面检查一切正常,都是在两三米高时发生问题,两米以下一切正常。对了接收机是华1002,一边的天线断了25毫米,就是不包塑料那一点。

网友(2014-02-25):
看看链接尾桨和尾舵的连杆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尾舵机中立点校准过么?

网友(2014-07-13):
路过帮顶了,仔细检查下机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