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EC5、XT150等大号插头的特殊焊接方法

楼主(2014-01-23):
分享EC5、XT150等大号插头的特殊焊接方法

使用EC5、XT150等大号插头进行焊接时,一般电烙铁焊接法很难实现完美焊接,大都会出现虚焊现象,给日后使用埋下巨大隐患。这里介绍一种简单实用的焊接方法,焊接效果极佳。

使用器材:酒精灯、焊锡丝、烙铁、小台钳、尖嘴钳等
步骤:
一、使用烙铁把需要焊接的线头预先包好锡,确保焊锡与线头完全沁润,表面留存一定量的助焊剂(如松香)。

二、把需要焊接的插头用尖嘴钳挟住在酒精灯外焰加热约20秒,达到温度后把焊锡丝缓缓插入线槽。

三、根据电线深入的具体情况确定线槽内融化焊锡的量。

四、提前套入插头外壳,将线头与插头同时加热约10秒,然后将线头插入线槽,看到二者接合紧密后,同步移出火焰,直至凝固。

五、在台钳上使用粗细合适的铁棒插入插头正面,用小榔头将插头温柔打入插头壳,使之就位,OVER。
使用这种方法焊接,可确保没有虚焊,而且焊接面光洁完美。

网友A:
我都是把烙铁头取出来,把香蕉头放进去直接焊

网友:
酒精灯是个好东西

网友:
技术贴,实用,要顶

网友B(2014-03-18):
请教一下 插头焊错了  有什么好办法拆除吗?? 那个保护壳很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插头焊错了  有什么好办法拆除吗?? 那个保护壳很难弄

这种插头的外壳只能一次性使用,想要再利用需要运气。
目前市面上没有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插头的外壳只能一次性使用,想要再利用需要运气。
目前市面上没有专用工具。

谢谢 看来 只能 破拆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插头的外壳只能一次性使用,想要再利用需要运气。
目前市面上没有专用工具。

你好朋友 我想请教个小问题  请帮忙   我的接收机是JR 831B  因为使用高压舵机  想要8。4V电池 直驱   ,想两条线供电给接收机 知道有一个专用插口可以用  但是另外一条电源线 随便插个 备用插口可以正常使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朋友 我想请教个小问题  请帮忙   我的接收机是JR 831B  因为使用高压舵机  想要8。4V电池 直驱   , ...

接收机上所有插口的电源都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所有插口的电源都是并联的。

感谢

网友:
不错,非常实用

网友(2014-11-26):
谢谢,学习了,明天试试

网友(2015-04-01):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烙铁头取出来,把香蕉头放进去直接焊

机智
<

楼主:
你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5-11-05):
太棒了,正愁怎么弄呢,焊了3个EC5,坏了2个。。。。各种不放心啊。赞!!

网友C(2019-06-05):
我花五千买了一台专门机器,焊接又快又好,感觉比电池厂焊接的都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花五千买了一台专门机器,焊接又快又好,感觉比电池厂焊接的都好太多。

<

网友D(2021-09-24):
请问是不是不同接口能承受的电流不同? 各种接口能承受的电流大概是多少?是不是xt30小于xt60小于xt90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