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入华科尔DEVO10抽风了,只会前进,求指导

楼主(2014-01-23):
电机
电调都是双向的。用了华科尔D10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到电调和电机时不会正反转,输出到
舵机
就能左右转

网友A:
电调是单向的吧,情况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单向的吧,情况说清楚啊
电调双向的

网友B:
电机的转向只有一个方向,遥控器是没办法控制的,只能控制转速不能控制正反。要改正反只能调换电机的接线

网友C:
可能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