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高手过来,“BAD GPS POS",

楼主(2014-01-23):
今天飞控连接电脑,地面站显示“BAD GPS POS",我的理解是GPS姿态错误或坏的,但是能搜星,能解锁,能起飞,悬停和回家暂且没有测试,也重新进行罗盘校准和水平校准,网络搜了半天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WIKI上也没有相关说明,各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GPS信号错误吧,我的APM有时候也会出现,但是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信号错误吧,我的APM有时候也会出现,但是能用哦

O(∩_∩)O谢谢回复,是能用,明天去测试一下回家和关控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回复,是能用,明天去测试一下回家和关控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不管它了

等过了年,我的APM和数传要返厂保养了,呵呵

网友:
我的2.6也出现过,但是解锁什么的一切正常后来就没管它了

网友:
这个一般只在用到gps的模式下出现,只是一个gps定位不精确的警告。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好,运气不好是GPS坏了。我的GPS就是炸机后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意思就是GPS信号不佳。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在屋内,gps信号不好,然后你模式又设置成 和gps相关的,譬如gps定点模式。这时候你解锁,就会这样报错。
换成手动模式再解锁就好了。

网友C:
你们在哪下的调参软件,驱动。刚买的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在屋内,gps信号不好,然后你模式又设置成 和gps相关的,譬如gps定点模式。这时候你 ...

谢谢九哥回复,估计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在哪下的调参软件,驱动。刚买的还没找到

wiki下载

网友:
到这讨论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525
检查一下GPS uart接线是否正确,我改了线就没再出现过BAD GPS POS

楼主:
wiki看到这个这个说明,问题是以前一直是好的,估计是11楼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D:
我遇到不管室内室外发生BAD GPS POS时并不能解锁,因为有设定GPS倚赖的飞行模式
除非有将Arming check参数选Skip GPS或disable才能解锁起飞

接线错误时也有没出现Bad GPS POS正常解锁的情况
提供给LZ参考了,说不定GPS另有其他问题

网友:
打开网站好多不知道哪个?谢谢
都是鸟语的

网友:
谢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是L家的GPS吧?自己改线吧,13楼正解。

网友(2014-04-10):
根据13楼的解释改了线也没再出现过BAD GPS POs   ,看来L家的GPS接线真是有问题,APM端只有RX 没有TX   ,肯定会出这个问题,以前没有GPS信号无法解锁,无论是把check ARm 改为 disabile都无解锁,现在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网友(2014-06-15):
我也是出現這問題  不知道解決

网友:
没有GPS网点,信号落,或搜星过少吧

网友:
正常的啊!只是没有GPS 信号, 搜到卫星就没了,

网友:
我 这么显示的 是  BAD GPS health

网友:
        //GPS OK?
        if (!home_is_set ||
            gps.status() < AP_GPS::GPS_OK_FIX_3D ||
            AP_Notify::flags.gps_glitching ||
            AP_Notify::flags.failsafe_gps) {
            if (report) {
                gcs_send_text_P(SEVERITY_HIGH,PSTR("PreArm: Bad GPS Pos"));
            }
            return false;
        }
1. GPS 没有Lock。没有获取3D Fix -> 等待
2. GPS 还在飘 -> 等
3. GPS 丢失信号,触发了GPS failsafe -> 重启

在空旷场地等待5分钟还是出现问题就考虑GPS连接问题,terminal -> test -> gps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不管室内室外发生BAD GPS POS时并不能解锁,因为有设定GPS倚赖的飞行模式
除非有将Arming check参数 ...

我今天也出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设置了圆形电子围栏?圆形电子围栏要求水平精度因子HDOP必须小于预设值才能起飞,哪怕是在Stablize模式下。关掉圆形电子围栏仅保留高度电子围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