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旧化求方法!

楼主(2014-01-23):
有简单又实用的坦克旧化方法吗,各位前辈!!!???

网友:
丙烯涂料

网友A:
你想简单, 有---
1.补土
2.直接入手喷灌,遮盖胶做主体涂装
1)单色:如德国灰,苏军绿,沙漠黄
2)迷彩:入手迷彩遮盖板套餐
3.水贴或者遮盖板喷漆
4直接入手旧化套餐,AK,米格都有(锈迹;水痕;泥土;机油;烟熏;墨线渍洗。。。)
5.金属漆或者10B铅笔,突出部如履带齿,驱动轮齿干扫。
6.郡士UV保护漆

基本的涂装旧化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简单, 有---
1.补土
2.直接入手喷灌,遮盖胶做主体涂装

好详细,谢了!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A:
你想简单, 有---
1.补土
2.直接入手喷灌,遮盖胶做主体涂装

看着架势,貌似也是玩静态模型的

网友B:
我做旧用油画颜料。如果用水性漆改过涂装的话一定要先上保护漆 不然一上颜料你的涂装就花了。雨痕泥痕用松节油稀释之后涂上去,半干的时候棉签沾松节油把不需要颜色的地方擦干净效果就出来了。油渍用zippo油稀释,半干用棉签擦拭效果也就出来了。锈斑目前我还不会做。雨痕用珍珠白,泥痕用铁锈红加点珍珠白或者再加点煤黑(看你需要哪种泥土颜色),油渍可以用煤黑。煤黑其实可以考虑整体涂一遍然后除了棱角处的其他地方擦拭干净模型的质感还是不错的。履带做旧就不必了,动态模型拿出去溜溜,履带不旧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旧用油画颜料。如果用水性漆改过涂装的话一定要先上保护漆 不然一上颜料你的涂装就花了。雨痕泥痕用松 ...

非常感谢哈

网友:
好像很複雜, 頂了再算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你想简单, 有---
1.补土
2.直接入手喷灌,遮盖胶做主体涂装

谢谢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