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和雕刻机得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23):
铣刀,,和雕刻机得刀。。。有什么区别,,,,如题

网友:
大和小,切豆腐和鸡啄米,的区别。。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适合高转速工作,一个适合低速。

网友B:
雕刻机追求的是点上的效果 而铣刀 追求的是面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追求的是点上的效果 而铣刀 追求的是面上的效果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