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我的新年礼物-T45涵道

楼主(2014-01-23):
    最近几天比较忙,先是做了个SU37腰推板板机,然后又赶着做了架80CM翼展的北极星水机,都是要赶在过年前做好,春节出去旅游时好带出去飞。把这两架飞机拖拖拉拉的做好以后,昨天和今天把我新买的新年礼物--天盛T45涵道飞机摸出来,装好,再不装好就要过年了。今天装完以后都下午4点半了,赶快拉到北新飞场去试飞几盘。下面上图

网友:
嘿嘿!今儿咱也占个沙发,顶你

网友:
轮子搞得不错,就是不是很喜欢天盛T45的前面那个鹰嘴

网友A:
动作搞的快哦  视频喃

楼主:
说说我的感受吧
    我专门为这个T45买了个黑旋风的70涵道,但是买回来发现装不上,黑旋风的唇口太大了,我又不想因为这架飞机而把唇口锯掉,要知道,锯掉唇口的话,推力起码要降低25%-30%,天盛的T45出厂包装里送了一个空涵道,包括涵道桶和5叶的风扇一枚,赠送的这个涵道桶刚好放进飞机里,也不需要挖泡末。 考虑了一下,我只有把黑旋风涵道拆了,电机,*** 头取出来,装在赠送的涵道桶上,风扇叶子也是用的包装盒赠送的风扇。
组装好涵道以后,我把涵道拿在手里,推了下油门,还好,振动不大,至少不麻手,能将就用了。
然后我拿涵道吹称测试了一下,4S电池下,80A的电调,吹称推力显示1KG,当然,大家都知道吹称是不准的。然后我用双面胶把涵道固定在飞机泡末上。很快,飞机就装好了,装好以后称了飞机的重量:带上2800mAH的电池一共1100克,起落架我改过了。要重点儿了。

楼主:
飞机装完,自然迫不及待的去首飞了,电池顶住电池仓的后部,都还是稍微有点儿头重,微调了点儿升舵
飞行感受:飞机滑跑一条直线拉出去,大概10米多的起跑距离,飞机离地,离开地面比较稳,飞行也比较稳,速度没我想象的那么快,但也不慢了,动力还是比较充足的。操控也相当轻松无压力。没我想象的那么能飘,油门关完,下降率还是比较快。不敢飘降落,降落的时候还是带了10%的油门,但是降落很稳,很容易降落。
缺点:可能涵道是我自己组装的,动平衡不够好,另外涵道桶也比较短, 飞机的声音比较难听,完全没有涡喷的气流声,声音很杂乱无章。
      看朋友的T45飞得挺快的,为什么我这个T45速度就不够快呢,推力还是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搞的快哦  视频喃

视频上传中!稍后就上视频,找了个过路人帮忙手机拍的,焦距散了,大家凑合到先看看

楼主:
顺便我再发两张新做的北极星首飞的照片,嘿嘿。

网友B:
问下楼主这机的重心在那里?可否明示,谢了。

网友:
顶哦!巴适得板

网友:
lz真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这机的重心在那里?可否明示,谢了。

你好,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机翼的两根碳管的前面顶端两点的中间,

网友C:
楼主我也很心仪这个机子,也是想用黑旋风70配这个机子,早知道装不进去,但一直不清楚这个机子的涵道该如何改,卖家说只要改泡沫,不要动涵道。用刀或者尖嘴钳子挖泡沫,我想黑旋风厂家都有技术标准,用黑旋风自带的涵道桶和风扇才更能发挥黑旋风的特性吧。 楼主用4s的电池吗?容量多大?起落架用的什么材料?自己改的还是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机翼的两根碳管的前面顶端两点的中间,

意思就是两根碳管顶点的连线,对吧?我也装了这飞机,用的4s2700的电池,感觉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两根碳管顶点的连线,对吧?我也装了这飞机,用的4s2700的电池,感觉头重。

你也是用的黑旋风70?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两根碳管顶点的连线,对吧?我也装了这飞机,用的4s2700的电池,感觉头重。

我也想用4s 2600电池,80a飞腾电调 头会重吗?

网友:
米哥 顶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很心仪这个机子,也是想用黑旋风70配这个机子,早知道装不进去,但一直不清楚这个机子的涵道该如 ...

回19楼,装黑旋风的涵道,简单的办法就是锯掉黑旋风涵道的唇口,还有桶身上的胶条,但即使这样做,还是要挖飞机上的泡末。只是工作量要小点儿。要想不挖泡末,就只有一个办法,用送给你的涵道桶,刚好合适,不用再挖泡末了。  要挖泡末肯定是用刀慢慢削了。

我是用的2800mAH的4S 30C电池,重310克。

起落架方面, 前起落架是某宝买的35元一套的,带减震的起落架。 后起落架用的是MD塞丝纳的后轮,用锯子锯成两半,分别装在机翼上就OK了。很结实耐用,重着陆时无压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用4s 2600电池,80a飞腾电调 头会重吗?

确实头有点儿重,建议把电调放在涵道前面,这样的好处是容易配平重心,缺点是万一出现意外,比如炸机时,电调卷进了涵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的好赢电调放在升降舵舵机那个位置的。现在2800的4S电池,就是头有点儿重

网友:
还是挺有办法滴!!

网友:
起落架严重失真、还有那个机鼻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19楼,装黑旋风的涵道,简单的办法就是锯掉黑旋风涵道的唇口,还有桶身上的胶条,但即使这样做,还是要 ...

学习了,我打算只打磨泡沫不去动黑旋风涵道的任何部分,涵道上突起的部分嵌入到泡沫里就行。本来想现在买但是年底不能发货,只能等春节后再说。有模友装黑旋风70顶称有1.4公斤的推力,你测的推力太小了,我估计是没有用自带的涵道和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用4s 2600电池,80a飞腾电调 头会重吗?

如果是楼主说的两根碳管顶点连线的话,4s2700的电池不会头重。我用的不是黑旋风涵道,普通塑料涵道前面唇口可以拆,安装的时候把机身涵道位置用小刀削出来。那天用了一块15.9v的电池装机吹称试推力900g左右,电流45a。电池电压已经到13.3v了。我的电池是25c的。楼主说的那个重心位置已经少于机翼的三分之一了,不知道楼主飞的时候高空收油试了下滑翔性能,验证重心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头有点儿重,建议把电调放在涵道前面,这样的好处是容易配平重心,缺点是万一出现意外,比如炸机时 ...

如果炸机要及时把油门收到最低,电调就不会卷到涵道里面。再一个也得考虑进气口的通畅,看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楼主说的两根碳管顶点连线的话,4s2700的电池不会头重。我用的不是黑旋风涵道,普通塑料涵道前面唇 ...

说明书上没有标示重心位置吗?听元兄说过好像重心位置在顶点两个红点中间往后1厘米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打算只打磨泡沫不去动黑旋风涵道的任何部分,涵道上突起的部分嵌入到泡沫里就行。本来想现在买 ...

不想动黑旋风涵道的任何部分,只挖泡末的话,不现实,我今天用尺子测量了飞机泡末,装涵道的位置,泡末的直径是90mm,然后用卡尺测量了黑旋风涵道的唇口直径,85mm ,  你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你的黑旋风涵道唇口直径,你 不可能泡末挖穿,把飞机挖断,变成前后两半截吧,我今天也想过挖泡末的

网友:
动作就是快 而且手艺不错
想看下后起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没有标示重心位置吗?听元兄说过好像重心位置在顶点两个红点中间往后1厘米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

没有标哦。我看了好多篇,标了就不会问了,开始我是按常规机翼前缘三分之一配重的,发觉4s2700太重,今天楼主说的那个重心就不会头重。我起飞重量103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哦。我看了好多篇,标了就不会问了,开始我是按常规机翼前缘三分之一配重的,发觉4s2700太重,今天 ...

说明书确实没有标重心点,我今天也反复看了说明书,我只是大概估计了一个位置,但用2800的电池,确实头重,我的T45也有这个状况,可是飞机都装好了,电池已经抵到电池仓的最后面了,不能往后移动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确实没有标重心点,我今天也反复看了说明书,我只是大概估计了一个位置,但用2800的电池,确实头重 ...

尾部配重吧,重心不对不能爽飞,宁愿少飞点时间都行。那我还是按机翼前言三分之一的位置找重心吧,你说的重心我才看了,估计会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动黑旋风涵道的任何部分,只挖泡末的话,不现实,我今天用尺子测量了飞机泡末,装涵道的位置,泡末的 ...

如果是这样确实不现实,还有个案例是模友元兄在这个机子上装蓝岱70金属涵道,他的方法是改涵道位置,如图,不知装黑旋风70用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部配重吧,重心不对不能爽飞,宁愿少飞点时间都行。那我还是按机翼前言三分之一的位置找重心吧,你说的 ...

很多人都飞这个飞机都能爽飞,而且配黑旋风的似乎也不少,很奇怪他们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机装完,自然迫不及待的去首飞了,电池顶住电池仓的后部,都还是稍微有点儿头重,微调了点儿升舵
飞行感 ...

不装机吹称推力才1kg当然是推力太小了!黑旋风64涵道用3S电池不装机吹称都接近1kg了。

按照你的起飞重量,估计推重比顶多0.8。当然慢了,如果用动力大的涵道,装机吹称推力都可以接近2kg,推重比1.3以上,速度快的涵道机是这么来的,呵呵。

另外问一下,这个T45的副翼是一个舵机吗?总共带起落架只有3个舵机?

网友:
同在北新飞的给扎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装机吹称推力才1kg当然是推力太小了!黑旋风64涵道用3S电池不装机吹称都接近1kg了。

按照你的起飞 ...

早拜读过您的关于飞翼70竞速的帖子,这个飞机和天盛t45外形很接近,动力也差不多。但做工好多了。请教飞翼这个70竞速能装黑旋风70吗?需不需要改?怎么改?是改涵道还是改泡沫?这个飞机起落架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装机吹称推力才1kg当然是推力太小了!黑旋风64涵道用3S电池不装机吹称都接近1kg了。

按照你的起飞 ...

我知道不装机的情况下,吹称才1KG推力确实推力小了,38楼的安装方法我借鉴一下,看看是否有安装黑旋风的可能性,空了来试一下,我现在对于我的T45最不满意的不是推力,而是涵道的声音,听起来杂乱无章的,太难听了。还是要原装黑旋风的声音好听点儿。飞涵道,对于动平衡的问题要求比较苛刻,

空了我来研究一下,看看把安装位置改变一下,能否装得进去,嘿嘿 我的黑旋风涵道桶和风扇都还留在那儿的,就等到哪天还原,好配到其他飞机上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确实没有标重心点,我今天也反复看了说明书,我只是大概估计了一个位置,但用2800的电池,确实头重 ...

天盛这个机子的涵道位置设计得要多垃圾有多垃圾,除了原厂的涵道装其他厂的涵道根本就装不进去。屹立的怎么样?但是是64涵道的,到是装64黑旋风不用改,就是有些小,貌似起落架也没有天盛的好,电池仓还是在底下。

网友:
不错,还好看的,改收放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很心仪这个机子,也是想用黑旋风70配这个机子,早知道装不进去,但一直不清楚这个机子的涵道该如 ...

这机,用2200就可以了,当然大点用2600可以了,不然头太重,  黑的是装不进的,要改很多,建仪不要,就用原厂的改一下可以了,手艺好可以改改,我是懒得改了,原厂用用也可以了,我改了蜗杆收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盛这个机子的涵道位置设计得要多垃圾有多垃圾,除了原厂的涵道装其他厂的涵道根本就装不进去。屹立的怎 ...

38楼的照片里显示,用了金属的涵道+100A的电调,都在靠后的位置,这么一来,我预计不会头重,这种安装方式比较靠谱,兄台你可以借鉴一下。这个飞机本身还是一个很好飞的飞机,就是涵道的安装位置确实太垃圾了。不得不批评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装机的情况下,吹称才1KG推力确实推力小了,38楼的安装方法我借鉴一下,看看是否有安装黑旋风的 ...

如果改涵道位置的办法可行,请您拍几张图片发表于此贴当中,加以文字注释,当作小弟我等学习的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装机的情况下,吹称才1KG推力确实推力小了,38楼的安装方法我借鉴一下,看看是否有安装黑旋风的 ...

黑旋风的确谈不上声音效果,可以看我的一个帖子,追求声音的话,这个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总价不到300元,黑旋风70的价格也是200元了吧,而且,这个涵道的推力要大很多,缺点是电流太大,我100a铂金都撑不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376&extra=&page=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没有标示重心位置吗?听元兄说过好像重心位置在顶点两个红点中间往后1厘米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

重心在上面进气孔,就是那2个红色的东西的中间,或偏前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机,用2200就可以了,当然大点用2600可以了,不然头太重,  黑的是装不进的,要改很多,建仪不要,就用 ...

如果这样麻烦,我考虑入飞翼70竞速,动力外形都差不多,可以装黑旋风70的话很不错。借用ptworld兄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上面进气孔,就是那2个红色的东西的中间,或偏前一点点,

学习了,谢谢。这样看这个机子改用其他涵道还挺麻烦。对这个机子有些失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拜读过您的关于飞翼70竞速的帖子,这个飞机和天盛t45外形很接近,动力也差不多。但做工好多了。请教飞 ...

我没有装过黑旋风涵道,但是感觉应该是能装的,我换的蓝岱金属涵道也有一个长长的尾椎,如果安装位置不合适的话肯定是稍微扣一点泡沫,很简单,用刀尖挑就可以,或者用砂纸挫。

起落架还是很结实的,但是问题是弹性太大,如果降落速度过快或者着陆力度太大容易蛙跳。

这个机不建议用太重的涵道和电池,我换了金属涵道之后起飞重量超过1500克,滑翔速度快,全关油门都很难降低速度,降落就比较麻烦。如果起飞重量轻就很好降,降落滑翔可以完全关掉油门飘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麻烦,我考虑入飞翼70竞速,动力外形都差不多,可以装黑旋风70的话很不错。借用ptworld[/backcol ...

可惜我的已经炸掉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装过黑旋风涵道,但是感觉应该是能装的,我换的蓝岱金属涵道也有一个长长的尾椎,如果安装位置 ...

感谢教导,铭记于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的已经炸掉了,哈哈

很遗憾,不过看您的其他帖子感觉越挫越勇

网友:
这是新装的T45,前转向轮一共用了3个法兰轴承。3*8*4、15*10*4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想动黑旋风涵道的任何部分,只挖泡末的话,不现实,我今天用尺子测量了飞机泡末,装涵道的位置,泡末的 ...

我就是只动泡面没动黑旋风的,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只动泡面没动黑旋风的,没问题的。

兄台能否上个涵道的安装图,借我参考参考,我也好改回黑旋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上个涵道的安装图,借我参考参考,我也好改回黑旋风

我用手钻磨的,一点一点磨,而且飞机的喊道安装口我也切开了,盖子也要打磨。最后用热熔胶将盖子沾上了。用黑旋风70,放在原有的涵道位置,用4s2800或2700的电池,中心刚刚好。

网友:
支持成都模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手钻磨的,一点一点磨,而且飞机的喊道安装口我也切开了,盖子也要打磨。最后用热熔胶将盖子沾上了 ...

兄弟能引用网络图片做个图示吗?哪里需要切开?具体打磨哪里?有什么注意的地方?用黑旋风整体动力推力有多少比原厂大吗?这样做对机身强度影响大不大?需不需要加强?谢谢

网友:
T45不错的飞机,好飞。

网友:
我米哥,视频喃~~!

网友:
没飞起来?那个T45红嘴怎么看也像老鹰的嘴。我又买了第二架T45,这二天正在组装,改日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引用网络图片做个图示吗?哪里需要切开?具体打磨哪里?有什么注意的地方?用黑旋风整体动力推力 ...

我这个都粘上了,打不开。
就是在原有涵道开口的位置,前后都要割开。
至少我现在是没有加强的。打磨就是扩大飞机涵道安装位置的内径,磨的的跟黑旋风70一样。

网友:
米锅、的帖子顶起走哦,不错的飞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上传中!稍后就上视频,找了个过路人帮忙手机拍的,焦距散了,大家凑合到先看看

你就不怕飞完,路人不见了

网友:
这机重了些

楼主:
在70mm涵道的级别上,1100克的重量我个人认为不算重了。
同样是70涵道,我的J10和A4都重1300克,还是EPS的材料,这个T45还是EPO的,个人认为这个飞机重量还是不重,翼展1米了,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T45改收放,决对帅气

网友C:
节后必搞之机

网友G:
速度这么快一点也不担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这么快一点也不担心吗?

这个T45的速度比我的J10涵道慢了不少,我到是很容易HOLD住他的,而且降落也无压力。在模界,人称涵道入门塞丝纳,就是这款飞机了。好飞,好降落

网友C:
考虑改塞斯纳后轮还是35元的减震起落架?塞斯纳起落架不像真,哪个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改塞斯纳后轮还是35元的减震起落架?塞斯纳起落架不像真,哪个结实?

结实的程度来说两种方案都挺结实哈,只是35元的架子,后轮如何牢靠的固定,而不让后论左右晃动需要动动脑子,塞丝纳的后轮安装相对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改涵道位置的办法可行,请您拍几张图片发表于此贴当中,加以文字注释,当作小弟我等学习的教程,谢谢 ...

这位兄台,我实在忍受不了原厂送的那个涵道桶的声音及推力了(吹称1KG推力)
今天我把黑旋风拿来测试了一下,4S 2800 30C电池,80A电调,接到黑旋风70涵道上,吹称,得到的推力是1700克,(气流声很明显,很低沉)。  可是还是那个问题,黑旋风涵道装不进T45,想跟更改涵道的安装位置,发现也不行。实在没办法了,只有选择锯掉唇口了。 锯掉唇口以后马上吹称,显示推力只有1490克了。少了200克啊。而且气流声也不低沉了,变得有些尖锐,声音也没有先前有唇口的时候好听了。
      然后是削泡末,涵道的安装位置不变,很快就把涵道安装调试好了。然后拉到飞场去测试, 这下要速度有速度,要声音有声音,这下声音终于纯正了,但是涡喷的声浪声音小了很多, 为了对比声音效果,我今天特意带了我的A4涵道飞机,(A4飞机也是装的黑旋风70涵道,但是没有锯唇口)。这一对比,马上就对比结果就出来了,速度上T45更快,更灵活一些, 但是声音上,A4全油门通场时,涡喷声浪效果大得多,T45的涡喷声浪声音就小多了,哎,这就是我今天折腾了一天的心得。
    兄台,这段心得给你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我实在忍受不了原厂送的那个涵道桶的声音及推力了(吹称1KG推力)
今天我把黑旋风拿来测试了 ...

感谢您的心得分享!根据您的数据锯掉唇口后推力损失200g,这样比改装收放增加的重量都多,而且对声浪也有影响,我考虑不锯掉唇口打磨泡沫,在泡沫上唇口的位置外面用纤维胶带加碳片加强,这样机身强度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此方法适当与否?您朋友的45怎么做的?因为节前不能发货只能等节后入了再做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心得分享!根据您的数据锯掉唇口后推力损失200g,这样比改装收放增加的重量都多,而且对声浪也有 ...

我有两位朋友的T45一个是本来就没有唇口,到是容易上进去,另外一个朋友是锯掉了唇口。祝福你年后能成功把黑旋风涵道装进去。能不锯唇口是最好的

网友:
米哥T45视频~~ 呵呵呵

网友C(2014-04-04):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我实在忍受不了原厂送的那个涵道桶的声音及推力了(吹称1KG推力)
今天我把黑旋风拿来测试了 ...

米哥,我这几天考虑还是入个f18,听说是最好飞的70涵道机,黑旋风70和80a电调也买了。t45太麻烦了,不过专门我买了个迷你电磨,以后对付挖泡沫的活也简单些。起落架参考你改为塞斯纳的经验做。
看到你的帖子了,你说a4比t45还好飞,你朋友说建议你入一个f18你就会忘了曾经的伤痛,呵呵,不知道你可有意入f18。
再一个,帖子里那位模友说没动黑旋风的任何地方装了t45,他也是用电磨打磨的,把飞机涵道安装的位置前后都切开,我想是不是先把飞机切为三截,打磨好泡沫后再粘回去,这个办法也可行。
你黑旋风唇口都割了还是留了一部分?留一部分是不是对推力没有影响?有模友切唇口一部分的一张图您看看,他说只切了一点对推了没什么影响。
想知道你装机后的推力有多大?很多问题,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哥,我这几天考虑还是入个f18,听说是最好飞的70涵道机,黑旋风70和80a电调也买了。t45太麻烦了,不过 ...

问题确实有点儿多,我就来一一回答你的问题吧,F18确实是款好飞机,我朋友把他的F18送给我了,我也飞过了N个起落了,F18确实好飞,翼面积比较大,浮力好,但是比较飘得,对于涵道战斗机来说,浮力不好的话很不好飞,浮力太好很了,也不太好,收了油门在天上飘起,半天不落下来也不是个好事儿,哈哈,我个人觉得A4比F18要好点儿,浮力不大不小,刚好合适。我的T45就是把黑旋风的唇口给锯成你上面的照片的样子。我专门测试过了,在锯唇口前,吹称推力1。7KG,声浪比较明显,锯掉唇口以后,吹称1.5KG推力,声浪的声音明显不如锯掉唇口前好听了,声音变得有点尖了。
     A4装机前吹称是1.7KG,就是手拿涵道吹称的情况下,装了机以后,吹称有1.3KG,T45我没测试 机后的吹称推力了。
     T45飞机还是有个缺点,就是驾驭得不好的话,降落容易蛙跳,不过我还好,驾驭得比较顺手,比较少于蛙跳,但是A4基本上降落无压力,从没出现过蛙跳现象。

楼主:
顺便说一句,虽然T45装机以后没测试过推力,但是很明显,我的T45有1.2Kg重,A4有1。3KG重,但是T45的推力却没有A4的推力强大(实际试飞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确实有点儿多,我就来一一回答你的问题吧,F18确实是款好飞机,我朋友把他的F18送给我了,我也飞过了 ...

米哥,看了你的回复立马买了个A4和丙烯 涂笔,回来直接黑旋风都不用锯唇口,学你改塞斯纳起落架。这个飞机你设置多大的舵量?exp设置吗?电池延长线和电机延长线需要吗?说明书里标识重心了没有?飞机机头和主翼需要碳杆加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句,虽然T45装机以后没测试过推力,但是很明显,我的T45有1.2Kg重,A4有1。3KG重,但是T45的推力却 ...

还有黑旋风涵道桶壁上的加强筋用不用割掉?另外装a4这个飞机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哥,看了你的回复立马买了个A4和丙烯 涂笔,回来直接黑旋风都不用锯唇口,学你改塞斯纳起落架。这个飞 ...

回楼上,A4的舵量,其他舵量都是100%,副翼舵量我设置的80%,100%我也飞过,不是特别灵活的。不需要设置EXP!黑旋风涵道桶壁上的加强筋不用割掉。飞机机头和主翼不需要碳杆加强的,就用飞机自带的碳管就行了。挺好飞的一挂飞机哈,又便宜。不过机头那个塑料整流罩你可以用透明胶布裹一下,那个容易烂。其他都没太多需要改动的地方,起落架你改了当然是最好了。垂尾可以不用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A4的舵量,其他舵量都是100%,副翼舵量我设置的80%,100%我也飞过,不是特别灵活的。不需要设置E ...

学习了,谢米哥

网友:
今天我的T45道货,不懂安装,求指教

网友:
楼主能否加我QQ,指导一下我的T45如何安装,让我少走弯路   253184832

网友H(2014-05-20):
请问楼主t45所谓起落架是哪儿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t45所谓起落架是哪儿配的?

本T45的后轮是用的塞丝纳的后起落架,自己从中间锯断,分成两部分,用螺丝上到木片上,木片粘到机翼的下面,还挺结实,
前轮是在沧狼模型买的接口孔直径3mm的减震起落架,一根3mm的电机轴当轴,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T45的后轮是用的塞丝纳的后起落架,自己从中间锯断,分成两部分,用螺丝上到木片上,木片粘到机翼的下 ...

这架飞机至今还完整的在服役,不过话说,这个飞机真没什么优点,也没什么缺点。以后炸了不会再买这个飞机了

网友I(2015-11-10):
引用 楼主:
说说我的感受吧
    我专门为这个T45买了个黑旋风的70涵道,但是买回来发现装不上,黑旋风的唇口太大了 ...

哥  想请问你2800 4s电不会头重?我2600 4s  64黑旋风 感觉没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  想请问你2800 4s电不会头重?我2600 4s  64黑旋风 感觉没力啊..

64的黑旋风本来就不够给力,这个飞机配的是70的黑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