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a,b轴问题

楼主(2014-01-23):
看论坛一年了,帖子也翻了不少,一直以为a轴是用来翻转工件的,b轴是用来旋转工件的。前面设计了一台五轴雕刻机,被指出设计有问题。回过头想想是这样的。通过x轴,y轴的移动理论上就可以在工件上加工出圆了,那么要b轴是做什么的,不理解啊。

网友:
XYZ不用讲了,A是绕X或Y轴旋转,B是绕Z轴旋转。

网友A:
这个问题。。。。。。。LZ 有一个罐子,口小,肚子大,我看你用三轴  或者四轴 怎么加工??这都干不明白,还搞五轴机,,虽然我话说的难听,,,,但是在弄东西之前先系统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LZ 有一个罐子,口小,肚子大,我看你用三轴  或者四轴 怎么加工??这都干不明白, ...

给个图呗,我想像不到什么样的罐子,我是业余的,没有实际加工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图呗,我想像不到什么样的罐子,我是业余的,没有实际加工经验

口小肚子大,比如

楼主:
是只有那个小口是吧,那刀头怎么进去啊 ,进去的部分只能加工个圆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只有那个小口是吧,那刀头怎么进去啊 ,进去的部分只能加工个圆柱吧

这里就用到a轴和b轴了啊,a轴调角度,b轴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用到a轴和b轴了啊,a轴调角度,b轴旋转

但是用x轴,y轴联动也可以实现旋转啊 ,那还要b轴干啥呢,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用x轴,y轴联动也可以实现旋转啊 ,那还要b轴干啥呢,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啊

你还是没搞明白,xy旋转加工出来是圆柱,哪怕你用a轴倾斜了角度,加工出来也是圆柱,只不过就是跟底面不垂直了而已,是加工不出图中的里面的,去找点五轴联动加工的视频看看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搞明白,xy旋转加工出来是圆柱,哪怕你用a轴倾斜了角度,加工出来也是圆柱,只不过就是跟底面不 ...

那就是说3轴的雕刻机是可以加工出圆柱体的对吧,在平面画圆也是没问题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3轴的雕刻机是可以加工出圆柱体的对吧,在平面画圆也是没问题的是吧

楼主:
麻烦看一下这个设计怎么样,我把z轴放到了龙门架上,我觉得这样这样z轴的行程可以做的长一些,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一下这个设计怎么样,我把z轴放到了龙门架上,我觉得这样这样z轴的行程可以做的长一些,是这样吗

当然可以,就是成本不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成本不好控制了

相当于多了一套z轴,用光轴的话应该贵不了多少,不过看坛里对光轴意见很大啊,我是没做过,不知道精度到底怎么样,我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十几丝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多了一套z轴,用光轴的话应该贵不了多少,不过看坛里对光轴意见很大啊,我是没做过,不知道精度到 ...

主要是形变精度差,做z轴的话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