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固定怎样定位?

楼主(2014-01-23):
新手求教:
汽油发动机在防火板上怎样定位?安装时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新手飞汽油机??注意安全哟!把防火板的照片发上来才说得清楚!!

网友A:
成品机的防火墙一般都已经做好了角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右拉角和下拉角安装时保证发动机轴在机身的中轴线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机的防火墙一般都已经做好了角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右拉角和下拉角安装时保证发动机轴在机身的中轴线上即 ...

非常感谢!
我想也是这样的,就是想确认一下。

网友B(2016-09-04):
引用 网友A:
成品机的防火墙一般都已经做好了角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右拉角和下拉角安装时保证发动机轴在机身的中轴线上即 ...

正在装一架P51,下拉和右拉成品机已做好了。谢谢了,这下心里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装一架P51,下拉和右拉成品机已做好了。谢谢了,这下心里有低了

何等P51

网友B:
淘宝里699元的轻木机,翼展1.6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里699元的轻木机,翼展1.65米。

那个牌子

网友:
P51野马 巫毒/DAGO 90级甲醇油动轻木飞机 15-20cc汽油固定翼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