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装DJI图传 请高手看看接线对不对

楼主(2014-01-23):
今天刚收到dji图传 和mini 迫不及待的想接线  打DJI客服 按照客服指挥 焊接! 我没有客服说的那个8pin黑线 就用图传带的那个线剪断了
接玩了 也没敢试 怕云台布行! 因为狗还没到 ! 请高手看看我接的对不对  还有排线位置什么的有干扰嘛

有劳各位了
主要看第一张接线对不

网友:
你没看三叶草天线说明书么?能弯成这样么?

楼主:
问客服说可以弯一点

网友:
给你看看我的接线

网友A:
绿色和白色是电源正极、黄色和黑色是电源负极、灰色是视频+、紫色是视频GND、另外两根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客服说可以弯一点

这是大疆三叶草说明书上的截图,你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和白色是电源正极、黄色和黑色是电源负极、灰色是视频+、紫色是视频GND、另外两根短接。

另外2根短接是什么意思 小弟不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疆三叶草说明书上的截图,你自己看

我靠  那我这个能布能坏啊

网友A:
短接就是接在一起的意思

网友A: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_Manual_v1.0_cn.pdf  三叶草说明书下载,你下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就是接在一起的意思

黑红那个线 要和咖啡色那个线 连到一起嘛

网友A:
有一根是黑红,另外一根的颜色我不记得了,就是8根线剩下的那两根接在一起。我也是拆开原装线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根是黑红,另外一根的颜色我不记得了,就是8根线剩下的那两根接在一起。我也是拆开原装线看见的

明天按你这个方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phantom_2/cn/Cloverleaf_Antenna_User_Manual_v1.0_cn.pd ...

吓死我了 不动了 不知道能布能让我摆坏了

网友:
今天我刚焊完,之前炸鸡了浆坏掉了,也懒得去动了,明天浆到了试试效果。图传和osd我测试完毕了

网友B:
1、我的木有iosd 打算直连了。看网上的视频教程貌似有插头可以把两段的线连起来,不用胶布贴了。
2、线的颜色必需一一对应吗?接错了又何后果?我是色弱。。。线的颜色分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我的木有iosd 打算直连了。看网上的视频教程貌似有插头可以把两段的线连起来,不用胶布贴了。
2、线的 ...

接错了你就死定了,当心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错了你就死定了,当心烧坏

我勒个去。。。那我还是找人帮我装算了。

网友C:
求精灵2连接iosd和普通的5.8G图传的接线啊

网友D:
天线最好离指南针远一些

网友:
收藏了,春节后也吧自己的osd和图传装上,一直不会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精灵2连接iosd和普通的5.8G图传的接线啊

精灵二说明书有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灵二说明书有的啊

谢谢了,其实最想知道的就是怎么连接图传,图传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其实最想知道的就是怎么连接图传,图传的供电

精灵上自带供电的12v2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灵上自带供电的12v2A

就是从机身内的红棕两线那里焊接分4根,一边连接IOSD BAT口,一边连接图传供电口么,图传供电和IOSD供电并联?

网友:
我的看到,能用!希望幫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从机身内的红棕两线那里焊接分4根,一边连接IOSD BAT口,一边连接图传供电口么,图传供电和IOSD供电 ...

iosd mini不用从这接电的,用c-bus插上就行了

网友(2014-02-25):
我看了个视频,iSOD完全可以放在主机内部,所有的接头也在机身内,之后相当美观。

网友(2014-04-02):
看说明的意思好像是接收端可以按那个28度稍微弯曲,但是发射端写的是不要弯曲。

网友:
奇怪!! DJI明明有出一個接線的HUB電路板,只要是用DJI原廠的圖傳與iOSD MINI可以不需要焊接半條線說,我台北這裡一個才賣台幣360而以!
我的P2圖傳是用TS382所以需要拔一條線焊接四條線才能接上HUB!

网友(2014-07-03):
有了线材包,不用自己在焊接和接线了。象楼上那样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