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4G遥控器能不能做微型飞机的遥控器

楼主(2014-01-23):
我买了一个2.4G遥控器,接收器不算大,但也不轻。我想用它做一个微型飞机,这样遥控设备就不用买了,还是需要再买单独的遥控设备,这样行不行?还有,新手,能不能先做小飞机,掌握了飞行原理之后再做大飞机,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套小型飞机的遥控设备,别太贵就行了。

网友A:
可以,不过不知道你说的微型能有多小

网友B:
嗯,太小的飞机,
不好做,
也不好飞。
要是如楼主所说的新手,
还是别做太小的。

网友:
恐怕你找不到微型接收机。另外正如楼上所说,太小的飞机,既不好做,也不好飞,更不适合新手。淘宝有白板塞斯纳,很适合新手,包邮才60元。可以考虑拿来练练手。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就是从小鸡开始入魔的,建议做翼展300到450的小JBUG,相比其他同类的小飞机,此机是典型的简单好做好飞,速度相对很慢(除了薄膜机,那个制作调试难度较大),容易控制,适合新手。300到450的翼展,不用特别微型的的设备,DSM2带舵机的集成接收机最合适(含接收有两个舵机还带2A有刷电调,X宝66~88)),重量相对也很轻。遥控器买台华科尔的DEVO7E,两百多的小遥控,飞小鸡很舒服。
300翼展以下就暂时不要尝试了,那是各位进阶高手和大神的领域,各种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不知道你说的微型能有多小

差不多就是翼展在50厘米以下,30厘米以上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太小的飞机,
不好做,
也不好飞。

那种室内飞的飞机呢?新手好做吗,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就是从小鸡开始入魔的,建议做翼展300到450的小JBUG,相比其他同类的小飞机,此机是典型的简单 ...

求图纸,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图纸,制作过程

论坛搜JBUG,有兵哥的镂空帖子,注意J后边要打个空格貌似x大带图的帖子挂了?你可以到原作者这里下载,自己缩放一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51461&highlight=jbug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从常规的室外飞机开始飞,翼展70-100CM的都可以。
室内的飞机并不好控制,除非你有足够大的室内空间,或者搞红外小鸡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室内飞的飞机呢?新手好做吗,好飞吗?

嗯,有兴趣,按照 runcat 说的去做。
要是感觉比较难,就按照 11 楼老师的方法吧。

网友:
天4接收机仅2.5g,可在1s电下使用.

网友D:
新手可以试试二差,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可以试试二差,相对简单

二差是什么意思?差速转向的飞机吗?

网友E(2014-04-28):
红外控吧   2.4G  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控吧   2.4G  还是太大

这个控,再买一个吧,有点不太合适,还是做我的室外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飞机主要是接收机要小,我有一个腰子控适合小鸡,搜我的帖子吧

我现在不太想入手室内机了,还是直接玩室外机吧

楼主:
说句话,行不行

网友G:
看菜吃饭,动动手飞上天能控制。乐在其中。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菜吃饭,动动手飞上天能控制。乐在其中。祝你成功!

你的意思就是可以了?

网友G:
学习,实践,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实践,其乐无穷!

能不能行?

网友G:
您问的是设备能不能用吗?回答是:能用。看你接收机的大小重量来看看能配多大的飞机,以及其他设备等因素全盘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问的是设备能不能用吗?回答是:能用。看你接收机的大小重量来看看能配多大的飞机,以及其他设备等因素全 ...

好吧,早这么说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