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豹二钢波箱齿轮没玩两次就磨出铜粉末了,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4-01-23):
如图

网友:
楼主多潜水的话就能早点给那可怜的铜套上点润滑油再开了,当然现在上也还不晚,等磨偏了孔,你就可以换轴承玩了。

网友A:
看不到图。。楼主的钢波箱摸出铜粉,只有2个地方:
1.铜套:换轴承
2.电机轴齿轮:那个齿轮是2.3MM,模数为0.6模,10齿,磨损多了可以再买一个装上就行,卸齿轮最好用拔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楼主的钢波箱摸出铜粉,只有2个地方:
1.铜套:换轴承
2.电机轴齿轮:那个齿轮是2.3MM,模数 ...

拔齿器?是什么啊

网友:
恒龙出厂的波箱,里面的齿轮轴和铜套基本都不给油的,不磨损才怪

网友:
换铁齿轮.把箱体封起来.加注齿轮油或者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