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piaochong

楼主(2014-01-24):
有用7E刷了GALE固件玩小瓢虫的吗 求3D翻滚的设置方法
我看了官网的说明书,好像里面没有提到7E,也用了官网说的方式,根本就不不行,3D模式的绿灯始终没有亮起来过

请问各位刷了GALE固件的7E如何切换3D翻滚模式?最好是详细设置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要设置吗?最大舵量不能翻?

网友B:
最大舵量不能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舵量不能翻?

是啊,怎么都翻不了啊,除了油门设置到100,其他我都设置到120了都不能翻过,说是要切换什么模式,我按照说明书做也没搞定,所以才请大家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吗?最大舵量不能翻?

是啊,怎么都翻不了啊,除了油门设置到100,其他我都设置到120了都不能翻过,说是要切换什么模式,我按照说明书做也没搞定,所以才请大家帮忙的

网友(2014-04-01):
不明觉厉

网友:
有翻滚模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