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加装OSD MINI瘦身***

楼主(2014-01-24):
一个月前吧,为了去帮朋友拍些东西,急急忙忙改装了phantom一代,,升级了V2中心板的。额外改装在里面加了PMU+GCU+IOSD MARK II,用了植物牌的2700电池,带了狗三和狗思旗舰版,竟然才三四分钟的样子。。。。装进肚子的东西我全部都拆了外壳的,能省则省了。。没想到。。。还是有53g,其实就是为了个OSD显示而已。。却要加装那么多东西。。。想尽办法才加装上去那么多东西上去的。可这53g应该会对续航有不少影响吧。

偶然的机会想尝试不用加装那么多,只用一个OSD MINI,毕竟我的中心板集成了GCU,而IOSD我基本上用不到他的什么功能只是为了飞的时候看数据,所以。。现在我打算这样改装。。免掉PMU,换上OSD MINI,用板载的GCU。一下子重量只剩下个零头了,对于留空时间应该会有一个质的飞越吧。。。

话说我这几个东西都是全新的,拆了外壳搞了这些。。。就不用想着保修的事情了。就尽量折腾呗。。

网友:
十分佩服LZ折腾的精神

网友A:
直接在精灵I升级中心板后安装OSD mini,无需PMU。
(由于权限太低不能直接发新标题,只好以跟帖的方式发帖了)

一、打开精灵肚子,露出中心板,注意标出的红圈区域

二、按照CAN接口的定义,找出对应的焊接点(粉红色标记)

三、剪短CAN接口线,把各端子线一一对应焊上,插进OSD,大功告成。

注意要升级OSD固件,否则OSD不显示数据

总之,仅增加了OSD mini本身和半条缆的重量,对于精灵一代来说这是最小的改装了
大图片无法上传,可能不够清晰

网友:
建议LZ开新帖转发

网友:
手動能力強頂一個!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和我的精灵一代 不一样。我该怎么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精灵I升级中心板后安装OSD mini,无需PMU。
(由于权限太低不能直接发新标题,只好以跟帖的方式发帖 ...

朋友您好。能加你请教OSD改装吗?

网友A:
解释一下:没有升级新中心板的精灵一代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里指的是为了加装云台已经升级过的中心板
有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您好。能加你请教OSD改装吗?

QQ 255464278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精灵I升级中心板后安装OSD mini,无需PMU。
(由于权限太低不能直接发新标题,只好以跟帖的方式发帖 ...

如果真是这样,dji 怎么不出个 v3 的板子呢,集成 can接口;
或者出个 v4 的板子,集成 ios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这样,dji 怎么不出个 v3 的板子呢,集成 can接口;
或者出个 v4 的板子,集成 iosd。

向“前”看呗!其实V2.1就可以了

网友:
剪短CAN接口线,把各端子线一一对应焊上,插进OSD,大功告成。

剪短OSD本身的CAN接口直接连接到对应点上吗?              还有插进SOD,谁插谁。。。。。没看懂,是想表达插进视频线和图传吧?

网友A:
我这里解决的是板子上没有CAN口的问题,和视频与图传没有关系。
把OSD mini有CAN插头的线依据需要的长度剪断,断岔口一端把四根芯线剥离出来,根据图中的线脚定义分别焊到对应的焊点上,就可以了,OSD上多余的CAN口可以以后扩展功能用(蓝牙电台啥的)。
至于视频和图传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就是少了一个PMU,省钱又省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解决的是板子上没有CAN口的问题,和视频与图传没有关系。
把OSD mini有CAN插头的线依据需要的长度剪 ...

请问您这个法子有实践过么?
能正常工作么。
目测那个ic 引脚不太好焊,还有可能带下焊盘。

网友A:
建议想动手DIY的飞友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和起码的动手能力,否则还是以玩成品为主,知其皮毛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照猫画虎DIY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一定要补好知识,搞清楚原理再动手DIY。

我成功地加装了mini。

网友:
请教需要怎么做才能获得发新帖的权限?现在只能回复,郁闷中

网友:
这个一定得收藏,正想加装一个OSD 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想动手DIY的飞友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和起码的动手能力,否则还是以玩成品为主,知其皮毛 ...

对!言之有理!

网友D:
doogwood能否发个详细的安装教程给我,我的邮箱是24842227@qq.com,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ogwood能否发个详细的安装教程给我,我的邮箱是,多谢了!

还不够详细?不知道您搞清楚原理了没有? 否则的话还是不要轻易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没有升级新中心板的精灵一代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里指的是为了加装云台已经升级过的中心板
有问 ...

你好,请问精灵2想航拍是不是加iosd mini和图传就行了?不用换什么东西吧?顺便能麻烦推荐个图传,有人推荐大疆的5.8G图传,说这个传输质量好也不会和精灵的遥控器干扰,也有人说这个太高档不适合精灵2,我都迷糊了

网友(2014-03-23):
我也根据此帖子 成功升级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