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设置问题

楼主(2014-01-24):
已经连接了,但一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最近也是,学长说服务器挂了。有人说把数据线断了再接能刷,我有次是断了,然后跳过,直接到第六个步骤了。真蛋疼。

网友:
检查你的com是不是连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是,学长说服务器挂了。有人说把数据线断了再接能刷,我有次是断了,然后跳过,直接到第六个步骤了 ...

我都断了好几次了

网友B:
是网络不给力有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网络不给力有原因

我挂VPN都不行。但是按你新手课堂里面第一讲的方法不使用向导模式就能正常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挂VPN都不行。但是按你新手课堂里面第一讲的方法不使用向导模式就能正常刷固件。

既然可以无向导设置飞控,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网友:
只是软件升级后想试试新功能嘛!后来看看不行,也就死了这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