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一般飞行模式正常,一开3D一推油飞机就狂转。

楼主(2014-01-24):
求助!mini cp一般飞行模式正常,一开3D一推油飞机就狂转。

网友A:
尾巴狂转吗,不要直接开3D,先开普通模式,尾桨转了以后再开3D

网友:
看看3D模式的陀螺感度

网友:
是不是尾桨电机动力不行了啊

网友:
往哪边转

网友:
上视频,要不说详细一点。

网友(2014-03-25):
是不是陀螺仪坏了,还是尾桨电机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