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用DSM2卫星接收机如何对频?

楼主(2014-01-24):
如题,AR6200的DSM2卫星接收机,连接KBAR 的 RX1口。怎么对频?插好电以后KBAR黄灯慢闪,卫星的黄灯一闪而过。求解答。

网友A:
要用電腦連線後,進入設定項目,把 K8 設定為衛星模式,底下有個 BIND 鈕,按下去後***拔插電(一到二秒內完成)
衛星就會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電腦連線後,進入設定項目,把 K8 設定為衛星模式,底下有個 BIND 鈕,按下去後***拔插電(一到二秒內完成)
...

我按了那个绑定按钮然后再插卫星接收机连接线,时间应该是没有超过两秒的。但是问题是,卫星总是黄灯一闪而过。没有想我看其他人对频的时候那样,是红灯持续闪烁的那样。难道我买的这个接收机是坏的?

网友A:
要先把所有東西插好,控先不用開,上電,進設定模式,設衛星模式後
按下綁定後拔電,然後插上(我通常是一秒內完成)正常衛星就會閃了,此時再按住控的 bind 鈕,開控
沒失敗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把所有東西插好,控先不用開,上電,進設定模式,設衛星模式後
按下綁定後拔電,然後插上(我通常是一秒內完 ...

卫星模式选哪一种呢?是 Spectrum卫星数字中心(1或2) /   Spectrum卫星(1或2) 这两种的哪一个?我的是AR6200的卫星接收。
然后还有就是您说的是拔掉电池(等于KBAR和卫星都断电)还是拔掉卫星的连接线?

网友B:
Spectrum卫星(1或2)插拔速度不宜过快,1~2秒内即可
插拔电源,不是插拔卫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um卫星(1或2)插拔速度不宜过快,1~2秒内即可
插拔电源,不是插拔卫星线,

谢谢各位模友的热心解答。我各种办法在两个KBAR上都试过了。我觉得肯定是卫星是坏的。

网友C:
你有几个卫星?
两个一起插试试
再不行发过来我瞅瞅!
帮你看看,邮费自理!
我的是山寨的两个都好用!!

网友:
換衛星插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几个卫星?
两个一起插试试
再不行发过来我瞅瞅!

多谢,基本确定肯定是卫星坏的,只买了一个。没法测试。用普通接收机测试过,K8是没问题的。等开年在搞了。

网友D:
哈哈,卫星要先和控对频后,再接上K8操作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卫星要先和控对频后,再接上K8操作才可以

不是哦,是可以直接接在K8上对频的。楼主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是可以直接接在K8上对频的。楼主就是这么搞的。

LS观点正确!

网友:
AR6200插上就是了,一个卫星怕不把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卫星要先和控对频后,再接上K8操作才可以

XG7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