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尾轴、尾皮带轮改装。方便换皮带、尾轴。

楼主(2014-01-24):
这样改动换皮带可以不拆尾波箱侧板,只要松开皮带轮的2个丝顶,把尾轴拉出来就可以把皮带轮、皮带拆下来了,另外尾轴弯了可以自己换,只要找到2MM的轴自己裁合适尺寸,在固定丝顶的地方磨个口,尾中联那边固定的地方的轴上也开个口就得了。轴的软硬可以自己选择。
改装很简单:找个内径2MM、外径3MM、长3MM的铜或铁柱,开凹口,拆个炸弯的尾皮带轮,锉成凸口,跟铜柱那边的凹口配合好,在铜柱上个孔攻牙装上丝顶,在靠近尾垂翼的那边垫上合适的小铝板,还有原来那个铝柱也换成合适的长短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发图上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改进的。

还没钻孔攻牙只是锉好凹凸口

完成的图。

网友A:
想法好,手艺强

网友B:
改得好,思路很好。再一次证明了懒人推动技术的进步(为了偷懒其实干了更多的活)

网友C:
这个办法很好,支持,找到硬度高的尾轴代替材料,就可以更加发挥250的轻、小、安全的优点!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好,思路很好。再一次证明了懒人推动技术的进步(为了偷懒其实干了更多的活)

呵,呵,这样改后,炸机成本也可以降低,尾轴可以单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很好,支持,找到硬度高的尾轴代替材料,就可以更加发挥250的轻、小、安全的优点!

顶!!!

是啊,这样玩皮传250就更便宜了。

网友D:
尾巴不会太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楼主好人。

改装挺方便的,就是一般的工具就可以了,对你来说更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不会太重吗?

就多了一个小铜柱、铝片没增加多少重量,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没事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好,手艺强

主要是原来的尾轴和皮带轮在一起的,要换就得一起换,这样改后坏那个就换那个。

楼主:
不用羡慕啊,自己拿工具就可以做了。

网友F:
lzp0902发表于2014-01-24 11:40:13

不用羡慕啊,自己拿工具就可以做了。
我每次的diy基本都以精度差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每次的diy基本都以精度差告终

找出原因,做多几次,总会成功的。

网友G:
我还以为250早就该有了呢。这种设计其它级别很常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250早就该有了呢。这种设计其它级别很常见了啊。

250级的尾轴、皮带轮是固定在一起的,不能单独换。

网友H(2014-07-19):
引用 楼主:
新的你能买到可以单独换皮带轮、尾轴的?

有单卖尾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单卖尾轴的

要是你用原来的皮带轮,单独换尾轴怎么固定?用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你用原来的皮带轮,单独换尾轴怎么固定?用胶水?

本来就带皮带轮好不好

楼主:
我不说什么了

网友:
尾轴上用电磨开一小槽.单边攻丝就行.

网友:
250 不是金属的 总感觉少了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