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做750翼展复合机翼手掷滑翔机了(时时更新)

楼主(2014-01-24):
前段时间,做了三架500手掷滑翔,时隔二十几年,又一次拿起航模,感慨万千。说来是陪儿子玩的,实际上还是为自己做的,为了重新拾起自己少年时的梦。
三架,应该说,是从生手到慢慢有感觉,一架比一架处理的好些,当然,即使是最后那一架,还是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飞的还不错,深受鼓舞。因此,又开始做750大手掷。
机翼用5MM轻木,翼梁处嵌一条3*5MM桐木条,前后缘再镶3MM的红松木条加强。

下面上些图,前面一部分嵌桐木条和镶松木条,忘了拍照片了,不过除了翼尖的松木条水泡加热弯曲有点难度,其它都比较简单。

机翼已经内嵌了3MM的桐木条,并前后镶3MM红松条。初步切出翼型。

开始拼砂纸板的功夫了,粗步打磨出翼型。

具体翼型情况。还要细磨。前后缘还太厚。

另一片机翼在镶松木条时,有点扭曲,喷水平压处理。先压12个小时,水大致干后,电吹风吹干整型,再平压12小时定型。早上看过,基本无扭曲。

可以看到,前缘切出一点斜面。后缘还没切。待定型后,再粗切出翼型。

套件的其它部分。四片轻木机头,按我的要求,没有镂空,打算把机头尽量削薄削圆滑。翼台后下部,打算削出纺捶形。类似于船的后艉。
图里能看到我用的刀,锯条磨的。比较硬的刀口,比美工刀好用的多。

套件的其它,6MM碳管,轻木机尾。

网友:
好工艺
希望向你学习 翼尖水泡加热弯曲 的方法

楼主:
前辈好!向前辈学习!
一点小技俩,在前辈面前,汗颜啊

网友:
手工活,吃功夫!

楼主:
娄上兄弟说的没错,昨晚搞到十点半,今天早上5点起床接着搞到7点。。。。。
我搞得比较慢,一只机翼粗削翼形,就花了一晚上时间。。。。。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LZ 应该考虑装迫降 否则吃到上升气流 那就太可惜了。

楼主:
另一个翅膀开始粗削翼型

能看出与上一个已粗磨过的区别吗

初步粗削出的翼型,下面就是费力气的活了,拼砂纸板!

网友:
制作工艺对航模很重要,很多玩家并不了解,

楼主:
多谢谢楼上老前辈的耐心指点!

楼主:
今天周六,有空,开始打磨机翼。各种砂纸、各种粉尘。。。。。。一个多小时时间,基本上打磨好一只。。。。。。

两只摆在一起,一只是今天初步细磨的,一只是昨天粗磨过的,能不能分辩得出?

这一只,是粗磨的。还要花大力气拼砂纸啊!体力活!

看看细磨过的,翼形,怎么样?前上缘还是有点厚,还要修改一下。

一这只是粗磨过的,还要花大力气。太厚了。

两只摆在一起,差别很明显啊。

下午差不多就能初步细磨好。翼梁处都还要再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周六,有空,开始打磨机翼。各种砂纸、各种粉尘。。。。。。一个多小时时间,基本上打磨好一只。。。。 ...

是否考虑过在机翼上挖减轻孔和将机身尾管磨薄,这样整机的重量要轻很多。俗话说,一克头十克尾,特别是尾管减轻后,机头的配重会大大减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关于机翼挖空,考虑过,好处是减轻一点重量,不过挖孔,还要蒙蒙皮,这样算来,能减去的重量非常有限,如果处理不好,胶水蒙皮等,还有可能要增重。另外如果工艺不掌握好,还有可能造成机翼扭曲,得不偿失了,对于我这种低水平的,还是稳妥一些的好。
另外对于打磨好的整个轻木,木纹真是漂亮,真不忍心动刀子挖。
至于尾管磨薄,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次就打算试一下。

楼主:
接着做750.
经过一下午的打磨,初步细磨终于结束。。。。。一个阳台的粉尘啊。。。。

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翼型还可以接受吧。翼梁处还要处理一下。下次做,在镶桐木条时,一定要把轻木的边和桐木条处理一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翼尖部分,打磨得比较薄了。下一步就得考虑切开拼上反角。小机翼直接刻刀搞定,对于大这么多的机翼,如何切开并拼上反,各位高手们,有什么好办法好指点?

为了偷懒,我做了个拼上反的板卡,各位能看得明白吧?一边是上架500手掷的上反板卡,另一边就是这架750的板卡了

换一个方向,能看明白吧?用这个,拼时只要接缝打磨得好,基本保证可以一次拼到位,不会有误差。比一边拼一边量高度省事得多。等切割后再用这个工具。
对比一下,也可以感受到,750机翼,要比500大不少啊

机头开始沾合。这个机头很大,而且没有挖孔减重,就是为了能把机头尽量打磨尖、薄,成比较尖锐的流线型。对于机头外形,各位有什么建议?

换一个方向。

网友:
要保证强度的前提下,感觉机翼还可以打溥,以降低重心,有利于高空顺利改出

楼主:
嗯,也在考虑,是否把翼型再打磨薄一点。

一直是按这个翼型打磨的。

楼主:
接着做机头。机翼等过一两天,彻底稳定不变形了,再细处理一下,再拼上反。切出的大致机头形状,翼台下还有大致勾勒的形状线。各位老师能看明白吧。

衬一张白纸,能看得清楚点。

形状大致切好后,把棱角初步切圆。

翼台下面的勾勒的线。得去买套雕刻刀,才好接着加工。

上视图。等把翼台下雕刻出整体的流线型后,还要打磨。比较费时间。

楼主:
接着做机头。
各种削、切。。。。。

各种削、切。。。。。

各种削、切。。。。。

各种削、切。。。。。

外形粗削基本到位,后面又得靠砂纸了。

打砂纸过程不表,初步粗磨OK,

外形还需要调整。费功夫啊。。。。。

网友:
精工细作,符合空气动力的科学,是保持优异飞行成绩的内在因素。

楼主:
帖子,怎么次序乱了?

楼主:
又一下午的功夫,机头基本打磨OK了。

看着怎么样?

后部

有点类似于船模的后艉。

下面,还要细磨,再对外型做点微调,然后就要涂油了。

楼主:
细磨OK,把碳管沾上,细节处理一下,开始上油了。

上第一遍油,尽量上得薄一些,免得木头吸得太多,增加重量。

有点感觉了,是吧。

等第一次干透,就要打磨。第一次可以多打掉点,一方面是尽可能的光滑,另一方面还可以就某些细节进行调整。

机头,很尖锐了。

翼台下,凹槽很明显。与机头前部,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流线型。

网友:
这轻木纹路看上去就很重

楼主:
边上的两片,是桐木片,重一点,里面夹的两片,是轻木,很轻。这样机身强度会好很多。

楼主:
快过年了,明天就要回老家陪父母了。年后再接着做。
这里预先祝各位魔友新春快东,阖家幸福!

网友:
不错的木工活,顶

楼主:
各位新年好!从父母家回来了,接着做。
费了一中午的时间,两片机翼上反角拼OK了。

细节看一下。刚上完胶,局部还要细磨一下。

细磨情况不说了,反正是各种砂纸、细尘。。。。。。

这一片,也细磨了。

两片拼在一起看一下,注意中间的接缝,中间的上反角角度也已经磨出来了。

再把平尾和垂尾打磨出翼型。

之前上过光油的机身。用1200目砂纸细磨过了,滑不溜手的。

最后把几样摆在一起,想象一下,呵呵。
这些东西是放在我家餐桌上的,餐桌宽80多公分,可以估算一下这架飞机的大小了

下一步该给机翼和尾翼上光油了,可是从网上订的喷罐估计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到。急人啊!怎么办?等?还是涂手头这种光油?又重干得又慢,而且涂上去颜色就变暗了。

楼主:
精细打磨后,机身上第二次光油。这次上油时明显感觉顺滑很多。木材也不吸油了。

机翼上第一次光油。尽量上薄些。

左翼

右翼。

慢慢晾着吧。等干透再细磨。

楼主:
经过前两次上油和细磨,表面已经非常光滑,并形成了一层比较硬的保护漆膜了。今天第三次上光油
为了不象上次上的厚重,这次把光油用香蕉水稀释,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不用毛刷子,用密度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面巾纸沾着涂。
效果如下:感觉非常不错。

就等着干透,再轻轻细磨一次,就可以组装了。
期待啊。

楼主:
油漆干透了,把中间的上反拼好,以便于打磨,可以把中间上胶的痕迹打磨掉一点。

看看上反的缝磨得怎么样?

楼主:
后面的工作就相对比较简单了。把完整的机翼,用用旧的1200h目砂纸沾水,再细磨一下,用布擦干,然后组装。充分注意机翼及尾翼的平直、垂直、不扭曲等等。
上视图。

右前。

侧面

下侧面

底部

另一个方向

正前方视图。

之后,就等天气晴好,出去试飞一下,再调整一下重心和尾舵。

网友:
精工细作,符合空气动力的科学,是保持优异飞行成绩的内在因素。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2014-03-08):
楼主这个是购买的套才来加工的?

网友:
啧啧。这手艺。精湛啊。。实在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