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問題

楼主(2014-01-24):
新裝好的apm2.52到屋外試機, 穩定模式沒有問題, 撥到定高模式它自己慢慢降到地面, 推油門會高一點點, 但慢慢自己又降下, 不能定高, 看mission planner气压計的反應沒有問題, 會不會是气压計上面有一塊海綿蓋住呢, 求指導.

网友:
不懂,记号,等答案。

网友:
油门设低了

楼主:
但油門在穩定模式時約在50%可以懸停的, 是不是那裡要修改?

网友:
不會是電池問題吧

楼主:
充滿4.2v的, 玩了10分鈡下來還有3.78v, 3s3000ma

网友A:
首次在定高模式,油门要大幅度上下几次,让飞行器***上下几次,之后apm才会记住悬停的油门数值,然后摇杆置于中位就悬停了,但此时油门通道的输出并非50%,有可能40%,也可能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次在定高模式,油门要大幅度上下几次,让飞行器***上下几次,之后apm才会记住悬停的油门数值,然后摇杆置 ...

謝謝了, 下班回家再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油門在穩定模式時約在50%可以懸停的, 是不是那裡要修改?

天地飞9油门锁定设置的100%才能定高。

网友:
1、气压计加海绵,最好是黑色的。并且在外壳贴上不透光的胶布。log判断气压计是否稳定。
2、做好飞控减震,通过log判断,Wiki有介绍方法。
3、log看油门的中立位,默认是50%,实际可能偏高或偏低。设置实际值。
4、调整油门p和i,注意这两个是成倍的关系。
5、操作时摇杆保持在50%左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桨平衡,机架不要有松动,感度参数不要太剧烈,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减震器。日志看了吗,MTU那项,x y z ...

昨晚做好了槳平衡, 在log上看到accx, accy, accz跟未做差不多, 但飛起來比之前好得多了, 在定高時候上下大約有+/ -0.5米高低, 己經很滿意, 再細看wiki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細調的, 謝謝你!

网友:
祝爽飞,, 然后再分享.....

网友:
日志看了吗,MTU那项,x y z波动值不超出Wiki的建议值话,不用减震。

我的也是定高有问题,问下这个建议值是多少,在那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