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链接IOSD航拍问题

楼主(2014-01-24):
各位大神,你们的IOSD是直接链接的狗3做监测,还是另挂了摄像头?我的狗3为什么链接图传后不能够录像,求解!谢谢

网友A:
没这问题,狗的av信号只要开机就有,和是否录像无关,av信号是输出,不是输入,和接不接图传也无关吧,估计是你的osd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问题,狗的av信号只要开机就有,和是否录像无关,av信号是输出,不是输入,和接不接图传也无关吧,估计 ...

可是,我接了图传后,好像不能够录像,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