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3508+飞腾30a 启动的时候电机颤抖,卡壳,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24):
   飞腾30A V3508 700KV 1238桨,不装桨的时候启动如丝一般顺滑,上了桨之后启动耳朵时候就开始卡壳,貌似是扭力不够的样子,稍微退下油门就能启动。启动后就没有任何问题。
   单独接一个电调和电机也试了,同样启动的时候卡壳,一加油门就没事了,电调买来之后没有动设置,只校准了油门行程,话说是不是电机近角设置的问题?我没有电调设定卡,用遥控器应当怎么调电调进角啊?
    有的朋友说是电调坏了,试了2212,2216和4108都没有问题,总不可能4个电调一块挂吧?只有4108有一点点卡,几乎感觉不出来。
    飞控是naza v1 ,怠速设置是推荐,智能启动,把怠速调到高上就会好一点,但是明显的感觉出来启动的时候还是颤抖。
    坛子里面有不少用3508加飞腾30A的配置啊,你们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
    还有问下大家naza的感度都调到多少,我的是X650机架。

网友:
电机线虚焊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因为以后要换机架,所以用的香蕉头方便拆卸,,,,,,是不是因为用香蕉头的缘故?

楼主:
又问了几个模友说是要调到高进角,这个有必要吗?

网友:
我建议都试试~反正是折腾~~

楼主:
求助求助,在线等,重新校准油门行程了,现在好点了,但是还是启动的时候卡壳,电机线看了,绝对没有虚焊。

网友:
根据你所说不装桨启动顺滑,装了后启动困难我也没有试过,但是你可以试试改变进角。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形容很形象,进角就好比如接力跑一样
比如说A是转子,B是定子,接力棒就是扭矩
高进角:接力的时候A提前跑,B跟上来把接力棒捅到A手里
低进角:接力的时候A不动,B冲上来把接力棒捅到A手里
两种进角扭矩哪个大应该明白了吧···
不过听说改变进角还会改变电机效率等等···所以···你还是找个高人指导一下吧···

楼主:
视频来了,仔细听下那个声音,哒哒哒那个,,飞固定翼的时候电机断线之后那个缺相的声音很像,现在改了短线用高怠速看不大出来了。

楼主:
没办法发视频?

网友:
刷电调 或者换电调

网友:
貌似怠速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