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与14sg有何不同!那个更好!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1-24):
最近想换控!有点纠结!不知道他俩那个好!有人说14sg被阉割很烈害!不知道什么意思!求高手解答!那个功能强大?????谢谢!!

网友A:
14sg,兼容扶他吧的几乎所有正品副厂接收,震动提示。t8fg现在比较便宜。其他都一样。

网友B:
14有震动提示,比较实用。另外兼容两种Futaba 2.4G制式,接收比较便宜。

网友:
FUTABA的报警音太小,14SG增加了震动提示;对接收机的选择更宽泛;控上没换模型,飞不起来(这点很重要)

网友C:
14sg和t8fg都是单轴承,所以手感就没区别了!功能方面的话,我觉得t8fg已经非常够用了!14sg那么多功能真心的没用!

网友:
没用过T8FG,只用过14SG,感觉兼容性很强,我有7个不同的接收(从7008到FRSKY),越买越便宜,因为都能兼容。呵呵

网友D:
14SG一步到位省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一步到位省的折腾

一步到位18MZ  要是这两个选就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和t8fg都是单轴承,所以手感就没区别了!功能方面的话,我觉得t8fg已经非常够用了!14sg那么多功能真心 ...

我要做很复杂的混控!!!不知道t8fg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有震动提示,比较实用。另外兼容两种Futaba 2.4G制式,接收比较便宜。

为啥有人说14被阉割了!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兼容扶他吧的几乎所有正品副厂接收,震动提示。t8fg现在比较便宜。其他都一样。

14不是被阉割了吗!阉割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一步到位省的折腾

比t8多什么功能!少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t8多什么功能!少什么功能?

比18妹子是少了不少,t8fg有的他的一样不少,还多

网友:
我其实非常看好DX9

网友:
dx9功能是不错,但是那个做工那个质感根本不像3k的控,几百块的都比他好n多!还有那个牛x的天线,其实很不方便,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柱擎天就好的

网友:
T8FG很好用,14没用过

网友:
买14 不纠结

网友D:
T8FG够用足已

网友:
T8FG就像玩具一样,鸡肋的触摸,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