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这个飞机 按正常的安装模式!!!头严重的轻!!!很难飞!

楼主(2014-01-24):
冲浪者这个飞机  按正常的安装模式!!!头严重的轻!!!很难飞!

网友:
你是多大电,我的上了个小钢板

网友:
自己配重吧!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2200电池放到头正好啊

网友A:
顶楼主 同样的问题。不过用2200电池就差不过了。滑翔是平飞 可是一加油门飞机就抬头往上飞需要推升降才行。有时候转弯打副翼都不用拉升降了。

楼主: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5iMX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航空模型——固定翼【技术专栏】 › 电动固定翼航模技术讨论区 › 冲浪者这个飞机 按正常的安装模式!!!头严重的轻!! ..

网友:
调机没调好别怪飞机差!

2200电池放到头正好,冲浪者实在是简单好飞的飘飘机。还有电机要向上抬20度左右,否则油门大会向上冲。
我都调试好了2架冲浪者,没调好之前机主都说飞不好,等我帮忙调好了,都说太好飞了。
电机角度升降舵配合调,重心2200电池放到头正好,2200电池飘啊飘,20分钟下来3.7V,飘的我要睡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 同样的问题。不过用2200电池就差不过了。滑翔是平飞 可是一加油门飞机就抬头往上飞需要推升降才行。 ...

加油门机头上台,很明显,推力线的问题,马达抬头,下面加垫片就OK了。我两个徒弟的两架冲浪者都是如此,电机要上抬的。调好以后很好飞

网友:
冲浪者,朋友用2217的电机,动力严重过剩,最高速度和我3D象真机一样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油门机头上台,很明显,推力线的问题,马达抬头,下面加垫片就OK了。我两个徒弟的两架冲浪者都是如此, ...

您好 您说的马达抬头 意思是让马达抬头还是 因为马达抬头 加油门机头上台? 本人新手 再次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说的马达抬头 意思是让马达抬头还是 因为马达抬头 加油门机头上台? 本人新手 再次谢过

当然是马达抬头~~~~

网友:
楼主两个论坛都在发这种帖子不知道意义何在,只会抱怨而不会学习真的适合玩航模么。什么叫正常安装模式头严重轻~~~飞机装起来都是自己要调整重心的。厂家一般是给出机子重心位置,你自己需要根据你安装设备的多少来调节,让实际的重心与厂家给出的重心重合。每个人把机子买回去配置都可能不一样。因为电池大小重量,甚至电池的尺寸各个牌子都可能有区别,电机,是否安装fpv设备情况太多根本不可能一概而论。这是玩飞机的基础知识。冲浪者这么久了玩的人那么多。说明了一切

网友:
新飞机调整好很重要

网友:
两块2200的电池并联压头,正好,或者电池顶到头,升降舵向下微调些一样飞,这飞机2212 kv2212动力过剩,新手油门控制不好飞得暴力,速度就快,就容易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