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主控的距离

楼主(2014-01-24):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电调安装的位置,和主控IMU之间有影响吗??大概的距离是多少,我电调上面的舵机线有干扰磁环,这个磁环是防什么干扰的

网友A:
你好,远离GPS就好。
舵机线上磁环是消除干扰的、

网友:
不是老师,但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远离GPS就好。
舵机线上磁环是消除干扰的、

具体远离多少为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