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这 电池4轴能用吗

楼主(2014-01-24):
14.4V电池使用在部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监控设备;摄像机;头灯;LED灯;等多种电子设备上面,做移动电源很理想

电池型号:14.4V-9AH

电池名称:锂离子电池

电池参数简介:
  电池标称电压:14.4V

输出电压范围:11V—16.8V

充满电时电压:16.8V±0.05V

最高充电电压:16.8V±0.05V

电池容量放光时电压:11V

输出电流:持续10A  最大放电电流20A
  电池容量:9000mAh (9aH)售出的每一组都经过充放电测试

外壳尺寸:长170MM 宽:68MM,高65MM

内装3.7伏9000mAH锂电块4块,有保护板

包装:PVC 军绿色外壳

输出引出2根线,长100mm,红黑各一根

内部装有保护线路主要功能有:过充;过放;短路;过流保护等功

网友:
10A有点小吧

网友:
建议不要用,小四轴用3.7V电的除外

网友:
航模电池一般不用有保护电路的

楼主:
哦 4轴用多少A的可以 谢谢

网友A:
4轴悬停 每一轴 最少5A 左右的电流。 10a的直接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悬停 每一轴 最少5A 左右的电流。 10a的直接不行哦。

我看电池的图了 带保护的 要是把保护拆了应该电流会大吧  谢谢

网友A:
对 可以试试。航模电池都不需要保护板的。  你这个电池  因为没有用过。 不太了解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可以试试。航模电池都不需要保护板的。  你这个电池  因为没有用过。 不太了解不好判断。

帮忙看看就是这种

网友:
明确告诉你,即便拆了保护板,都不能用于4轴!

楼主:
哦 那我就不惦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买电芯组 吧,X宝有  我想过了年试试看。 一个芯才27  是  5.5AH 的  无非 焊接个 T插  焊接个平衡插。

合适自己廉价机器试试,高富帅的 机器 就别差这点小钱了,直接买  ACE 好了。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