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Hyperion 2代验电器的平衡放电功能

楼主(2014-01-24):
刚咋X宝上购买了一个2代的Hyoerion验电器,店家都说2代和1代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平衡放电的功能,就是把高电压的电芯放电至和低电压的一样。
但是我昨晚研究了好久,始终没能找到这个功能。

有用过的童鞋能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如果不支持平衡放电的话,那么2代和1代的区别是什么?如何分辨呢?

网友:
不是平衡放电吧,是看2s以上平衡电压差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    商家往往夸大其词   驴子说成马  !

网友:
那还不如买这个50元  有平衡、有放电 有显示功能

网友A:
evo999发表于2014-01-24 11:34:07
那还不如买这个50元  有平衡、有放电 有显示功能
可以充电么?很便宜,哪里买的

网友:
确实有这个功能,插上电池,看电池类型闪烁时就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电么?很便宜,哪里买的

这个不能充电 叫AOK三合一电显 可以显示电压  平衡  放电 三个功能 有新款带数据线接口 买时候注意看

网友:
evo999发表于2014-01-24 13:36:21

这个不能充电 叫AOK三合一电显 可以显示电压  平衡  放电 三个功能 有新款带数据线接口 买时候注意看
多谢

网友:
我那个牌子是SJ的,貌似选定最高电压那节就会平衡了

网友:
不客气  楼上的 你那个还要选  AOK这个一按平衡键自动选择电压高的往下减

楼主:
我看到电池类型的图标在闪过,可是电压下降很慢的。还有就是压差多少才会去自动平衡呢?

网友:
Hyperion的电压测试精度很高,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