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链接没画面。

楼主(2014-01-24):
昨天晚上装IOSD MINI    NAZAV2  图传按照 接线后。显示器还是没画面。   OSD一直闪灯正常不。

网友A:
你将图传的供电与摄像头的供电并联共用,摄像头只输出信号和地线两根到图传,不要用图传给摄像头供电(这个图传可以从那个位置给摄像头供电?),先试试图传,接受频道,摄像头工作是否正常,在串接IOSD。用排除法来检查

网友:
貌似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图传的供电与摄像头的供电并联共用,摄像头只输出信号和地线两根到图传,不要用图传给摄像头供电(这个 ...

摄像头也是12V供电吧。。   图传 摄像头都是全新的。。   回家试试不接OSD看看了。。   OSD 闪灯正常不?

网友B:
没有接错啊,红线是音频,对的啊,看看是不是IOSD硬件问题?还是图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也是12V供电吧。。   图传 摄像头都是全新的。。   回家试试不接OSD看看了。。   OSD 闪灯正常不? ...

对的  摄像头也是12V  但是建议给图传 和摄像头加装一个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错啊,红线是音频,对的啊,看看是不是IOSD硬件问题?还是图传问题?

摄像头没有供电啊

网友C:
osd會閃很正常!先不接圖傳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會閃很正常!先不接圖傳試試!

不接图传 怎么看画面。。

网友D:
请先检查不通过OSD图像能否传输。
此小摄像头是否有两个信号传输通道?

网友E:
这张不是我画的图吗?什么时候被你偷来用了,哈哈
先不接OSD,只连接摄象头和发射机,检查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张不是我画的图吗?什么时候被你偷来用了,哈哈
先不接OSD,只连接摄象头和发射机,检查是否能正常工 ...

好吧。。直接连接图传摄像头。。还是不行。。。 图传摄像头都是新的。。  都不知道是哪个问题。。。。。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先检查不通过OSD图像能否传输。
此小摄像头是否有两个信号传输通道?

就是这种摄像头。。

网友:
既然公地,地线接一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直接连接图传摄像头。。还是不行。。。 图传摄像头都是新的。。  都不知道是哪个问题。。。。。 ...

把信号接到电视机里,应该能看到图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