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好坏与电调的选用

楼主(2014-01-24):
请问朗宇的x2814与A2820哪个
电机
好动力强,这两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但是2820个头大点

网友A:
功率就看个头,肯定是2820强。但是X和A相比做工用料都好,效率应该会略高些,耐用程度也好些。

网友B:
x的好,比A的好很多。A的只是性价比高,入门产品。

网友C(2014-05-04):
纯粹讲功率当然是大个的好.
要讲材料\工艺\效率\高大上,那就是X的好了

网友D:
x会好点!但还要看机

网友E(2014-07-16):
功率就看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