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子,却想尝试修理,求教专家····

楼主(2014-01-24):
烧了一个芯片

4409 bv9618  淘宝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有可以代替的吗?

另一面还有没有烧了的地方呢

最大的一块芯片  看样子没问题。

10A的电调,虽然没多少钱不过还是想修复,正好学习一下,请懂的魔友能帮帮忙。

网友:
等高手 楼下介绍

网友A:
如果只是烧管子还好办,要是单片机也烧了或程序丢失那就别搞了,因为电调很多时候都会坏单片机的(没有设备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管子都换了才发现电调还 是不能工作,你真是哭都没有眼泪,因为你的辛苦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烧管子还好办,要是单片机也烧了或程序丢失那就别搞了,因为电调很多时候都会坏单片机的(没有设备 ...

现在的电调还是能用的,电机给油一顿一顿的转,然后就是烧了的 4409发烫很厉害,测试几秒还没问题时间长怕吧别的也烧了

网友B:
7805是降压三极管 由12v转到5v     mos管可以买个同型号的替换试试,一般来说应该不会烧单片机,支持自己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是降压三极管 由12v转到5v     mos管可以买个同型号的替换试试,一般来说应该不会烧单片机,支持自己维 ...

7805就是那个最大的电路吗,那个目测没烧,能看到痕迹的只有个4409的电路烧了,可以网上的没有一模一样的4409,不知道那种可以代替

网友C:
7805降压,很耗能啊。

网友D:
4409是功率管.可用SI4409代替.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SHAY/SI4409DY.html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mos烧了而已,不过对不懂电子的来说,运气好就很容易弄好,要是运气不好,比如你焊接不了,或者还有什么地方有小问题,你就完全没法弄了,但折腾折腾也不错

网友:
4409是P沟道场效应管。用其他型号可以暂时代替一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805降压,很耗能啊。

这个5V是给接收机用的。

网友:
电子基础不过关的,建议换电调吧.

网友:
完全不懂的人,修起来有一定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09是功率管.可用SI4409代替.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442167/VISHAY/SI4409DY.h ...

太深了哈,就告诉我淘宝卖的电路型号连接给我就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5V是给接收机用的。

和给谁用没关系的,7805是线性稳压源,(12v-5v)*电流=纯浪费掉的功耗。如果是开关电源,效率要高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给谁用没关系的,7805是线性稳压源,(12v-5v)*电流=纯浪费掉的功耗。如果是开关电源,效率要高的多。 ...

线性电路效率低但没有波纹,低成本好用,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滤波复杂,成本提高。电子产品是要有取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电路效率低但没有波纹,低成本好用,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滤波复杂,成本提高。电子产品是要有取舍的!
...

其实对于现在大部分单片机电路来说,开关电源纹波影响不大,对于模拟为主的信号采集电路有很大影响。对于电机控制来说,电源那点纹波,远远小于驱动部分对系统的干扰。不过小体积的开关芯片我还没找到过,都需要大电容和电感,太占体积。

网友F:
lz有拆焊台,烙铁台,锡膏,好的助焊剂等工具吗?工具补齐再说吧,否则修了也白修,迟早再出问题

网友G:
LZ虽为电盲,敢想敢干,佩服。谨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