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大桨夹连杆的球头扣怎么从十字盘上拆下来啊?

楼主(2014-01-24):
450DFC大桨夹连杆的球头扣没法从十字盘上拆下来,球头钳伸不进去道不了位。
哪位大哥有好的方法拆啊?

网友A:
我的习惯是拆DFC十字盘上面那两个球头

楼主:
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有如此

网友B:
简单直接连球头拧下来就是了。

网友C:
好像目前只有拆螺丝、拆球头这两个方法。这是设计的艺术。。

网友D:
用镊子撬,不可避免的十字盘会有点花,冰人的十字盘可以直接用球头钳

网友E:
450还是用传统的十字盘好 要不然球头钳都伸不进去

楼主:
只能说450DFC的十字盘设计有点脑残

网友F(2014-09-14):
用尖头镊子,找好支点,轻松拿下!

网友G:
是不好拆,原因是理论上两侧的球头要同时拆才能拆下来。
如果单独拆一侧,其实就是把连杆搞弯了。
所以建议拆球头,且两边球头的螺丝一边拧两圈,相当于同时拆。
这里是DFC设计的垃圾之处!

网友H:
把球头钳 磨掉一节

网友I:
我用镊子使劲撬,十字盘花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能说450DFC的十字盘设计有点脑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