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晃动厉害,新手无力,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1-24):
刚装好的飞机,晃动的厉害的很,基本属于不能起飞的样子。没装gps,600的玻纤机架,kv880配 的11寸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恳请大神指导。视频14楼

网友:
有视频吗?

楼主:
就我一个人在家。。。没手拍,都这样了哪敢拍啊。。。一会下去再试试,拍过传上来看看

网友A:
重心问题,鉴定完毕。把电池固定下边去,用手托起对角机臂检查重心。

网友B:
感度是多少?怎么摇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是多少?怎么摇晃呢?

感度默认的100%,不是飞起来晃就是起来之后向一个方向歪,拨回来又向另外的一个方向歪。

网友:
IMU固定结实了吗?  是不是在摇跷跷板、

网友:
明显是 重心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默认的100%,不是飞起来晃就是起来之后向一个方向歪,拨回来又向另外的一个方向歪。

先把重心调整好了,还有你这个加装了云台,电池位置在后面,重心很难找,如果你安装GPS保证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GPS但是有,都设置好了,但是家里没找到胶水。请问我现在这个应该怎么调呢,不用gps的情况下,感度需要改变么

楼主:
我这个电池放后面就想平衡下云台的

网友D:
LZ您还是弄个视频吧,不然大家真不好看啊,中心可能是一个原因,您自己分析一下您的重心的位置在哪里,没GPS不是主要问题,姿态模式的效果是会横飘,而不是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您还是弄个视频吧,不然大家真不好看啊,中心可能是一个原因,您自己分析一下您的重心的位置在哪里, ...

我这就下去拍,谢谢大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重心调整好了,还有你这个加装了云台,电池位置在后面,重心很难找,如果你安装GPS保证不会出现你说 ...

这样您看行不行,刚刚有的帖子没回到您的回复上,我下去再飞下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就下去拍,谢谢大家啊

电池改到下面好多了,基本平稳了,但是有点飘,这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改到下面好多了,基本平稳了,但是有点飘,这正常的吧

没有GPS飘很正常。只有手动调整了

网友:
恭喜过年有新机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改到下面好多了,基本平稳了,但是有点飘,这正常的吧

不回复就算了,naza 姿态模式有风情况下小飘是正常。加装GPS就不票了。

楼主:
璁小璁发表于2014-01-24 16:07:52
IMU固定结实了吗?  是不是在摇跷跷板、
这个肯定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鉴定完毕。把电池固定下边去,用手托起对角机臂检查重心。

重心改下去了,之前试一次挺好的,没电上来换块电池,下去又乱飘了,这个重心是起飞的时候要求很水平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鉴定完毕。把电池固定下边去,用手托起对角机臂检查重心。

请问上下重心是平行桨,还是低于桨。还是高于桨。与飞控安装的高低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鉴定完毕。把电池固定下边去,用手托起对角机臂检查重心。

我回了,,,我当时想传照片的,用客户端回的,客户端有时候会崩溃,,小米。。前辈,真心不是有意的。我不用手机了,全用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上下重心是平行桨,还是低于桨。还是高于桨。与飞控安装的高低无关。

最好不要超过桨平面吧,感觉电池下挂稳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改下去了,之前试一次挺好的,没电上来换块电池,下去又乱飘了,这个重心是起飞的时候要求很水平的么 ...

重心是在4个电机对角线相交的部位,但是与电池是否在相交点无关(你前边还挂着云台)与水平无关,其实就是天平原理。对角托机臂看看其他两个电机是否水平,不平就调到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回了,,,我当时想传照片的,用客户端回的,客户端有时候会崩溃,,小米。。前辈,真心不是有意的。我 ...

我没在意啊,亲!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在意啊,亲!问题解决了就好。

飞机还是晃。。。楼下估计收不到无线网信号。要不电脑就带着了,感度之前调到120.调回来吧,起飞的时候会往右偏15度的样子,而且感觉云台通电干扰飞控。直接乱飞,没敢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过桨平面吧,感觉电池下挂稳一些。

naza 说明书里面说是有负载的在机架中心的垂直方向上。意思是上下重心要在上面而不是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还是晃。。。楼下估计收不到无线网信号。要不电脑就带着了,感度之前调到120.调回来吧,起飞的时候会 ...

有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naza 说明书里面说是有负载的在机架中心的垂直方向上。意思是上下重心要在上面而不是下面。

那就把微单和云台都放上边?理解错了,兄弟。

网友A:
总是往一边票的话,还是重心问题。自旋、震颤是电机水平问题。抖动、掉高是感度问题。还有启动时看看螺旋桨转速是否一致,不一致了就检查线路校准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度默认的100%,不是飞起来晃就是起来之后向一个方向歪,拨回来又向另外的一个方向歪。

感度太低了。往高的调吧。

官方推荐F550感度是:
俯仰170 横滚170 航向150 姿态140 姿态俯仰170 姿态横滚170

到大疆官网下载说明书仔细阅读一下,里面有如何调感度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太低了。往高的调吧。

官方推荐F550感度是:

我传视频了,请您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是往一边票的话,还是重心问题。自旋、震颤是电机水平问题。抖动、掉高是感度问题。还有启动时看看螺旋 ...

我把视频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重心调整好了,还有你这个加装了云台,电池位置在后面,重心很难找,如果你安装GPS保证不会出现你说 ...

我把视频传上去了,您要方便帮我看看

网友B:
你还是先把感度调一下在说吧,还有没有GPS无法定点,对于新手来说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把感度调一下在说吧,还有没有GPS无法定点,对于新手来说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刚刚看了官网,f550说是默认的100就好。以前玩的那个ff飞控,感觉都比这个稳。现在要调感度吗?

网友B:
看视频你是起飞后往后飘?你可以控制吗?你多看看说明书里关于感度的部分。还有调参软件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F:
楼主,将感度调到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你是起飞后往后飘?你可以控制吗?你多看看说明书里关于感度的部分。还有调参软件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

不是,我只是想让他稳定,能悬停就很好了

网友B:
看41楼大疆技术给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将感度调到150.

您好,请问是每个感度都调到150么。具体参数是1300g机架,880kv1147桨,轴距600mm,希望能给出详细的数据,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41楼大疆技术给你的回复

恩恩,看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看到, 谢谢

嗯,先调感度试试,感度不灵,你操控起来也迟钝的。

网友:
看到视频了,你先将感度调了,然后建议找个草地,宽敞地方试飞,空间小不敢飞高不容易调整,因为没GPS所以飞起来后必须飘,所以找个大场地

网友G:
机架强度不够,特别是电机安装座,看不到的振动过大。
改电机安装座为管夹+平板方式,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lz这个情况还上云台,先熟悉在上云台吧,免得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强度不够,特别是电机安装座,看不到的振动过大。
改电机安装座为管夹+平板方式,就能解决问题了 ...

泡泡老师,好荣幸啊,我就是看您的帖子用天7装的这个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楼主用的手动模式吧?感觉没开自稳。

网友:
楼主最后一下是不是脚架都摔坏了,建议你试飞的时候先找一个草地,这样万一降落不稳还能对航模有点保护,硬地将来容易造成损失,希望楼主能早日顺利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