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胖子载机的疑问和几点建议

楼主(2014-01-24):
副翼和v尾到底怎么安装舵机,和连线?现在没法装机了

建议官方电机线再延长一点,或者给配个延长线,稍微方便布置和调试电调。说明书出个中文版的,上面 图片也太小了看不清、再更加详细的指导下。

网友A:
v尾舵机线是有点不上不下,我自己把舵机的线换成短的,延长线加长,副翼舵机线直接换成长的,直接进机舱,y线也太短了,拆副翼经常扯到飞控,后来加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舵机线是有点不上不下,我自己把舵机的线换成短的,延长线加长,副翼舵机线直接换成长的,直接进机舱,y ...

舵机线本来就短啊

网友:
尾舵的舵机延长接口就在舵机孔边上一点,舵机原带的线还是嫌长,就被我弄短了,看着舒服

楼主:
尾舵线是塞在那条缝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