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囊用什么做好那,冲水不均匀,不会导致侧偏么

楼主(2014-01-24):
如图,我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水囊用 血压计气袋,,,不会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囊用 血压计气袋,,,不会不均匀

看了别人的帖子,提到了,潜艇必须不断前进才可以保持体态。不能完全静止于水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别人的帖子,提到了,潜艇必须不断前进才可以保持体态。不能完全静止于水中。

这句话说的是以尾舵来控制的时候

网友B:
潜艇配重,加铅块  当铅块的重量占大部分  艇就不会侧翻   水袋负责抽点水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艇配重,加铅块  当铅块的重量占大部分  艇就不会侧翻   水袋负责抽点水下沉。

太片面,你给我装上陀螺仪让我走钢丝,一样摔死。只有传感器,没执行机构,没什么意义啊。潜水艇主要动力装置就一个螺旋桨,没发现还有什么动力装置用于改变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片面,你给我装上陀螺仪让我走钢丝,一样摔死。只有传感器,没执行机构,没什么意义啊。潜水艇主要动力 ...

船舱内部中轴上放负重快 这是物理方面的知识,跟电子设备扯补上关系  1是让潜艇保持垂直,航行中不会翻来倒去,参考不倒翁,例如潜艇负载1KG就下沉了,那我艇体内部中轴上负载700G的重物   不管你怎么拨弄潜艇还是那样,剩下300G就让水袋抽水,水袋抽个500CC都不会翻,再说了,一般看见艇开始下沉没多少人会继续抽水吧。  2是压重,例如水袋抽水200CC可以下潜,如果配重了,水袋不用抽200CC就可以下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