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30轻量四轴,500克。请指教

楼主(2014-01-24):
自制机架     F330
飞控板       求推荐
OSD            求推荐
接收机       求推荐
摄像模组     已有
图传          5.8G 100mw
天线          5.8G 三叶草
电机          朗宇 A2208 KV1260
电调          好盈天行者 20A
花牌电池3S   1550mAH
桨          乾丰APC桨 9047
B6平衡充    已有
华科尔7E      已有

求推荐:飞控、OSD和接收机。
准备实现:小电池时练习用,大电池时可以实现悬停30分钟。
请各位拍砖。

网友:
飛控推薦 DJI NAZA LITE,
OSD : Tiny OSD III
但看您這配備, 應該無法飛到 30 分鐘.

楼主:
DJI NAZA LITE +  OSD + GPS,太贵了。

楼主:
这个飞控 有用过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 有用过的么?

可以暴力飞,参数不好调。

楼主:
如果只要稳飞 选什么飞控啊。

网友:
想要实现 长时间飞行  要选择 2208   而不是 2212 ?

楼主:
我已经买了2208了。2212的效率高么?

网友:
MMC10飞控也行的。

楼主:
MMC10飞控 不能加GPS吧。

楼主:
给点建议啊

网友:
光机架+动力+单独飞控+接收机+电池+桨,做出来能控制在500g内我觉得都不容易了。带上摄像机、图传、OSD、GPS想控制在500g,我做不到。
9寸桨是不是桨间距太近了?我自己做的330用8寸桨。你KV选1260,又是3S供电。9寸桨选择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飞控我用是KK,如果你带航拍,显然不适合。选mwc或者apm吧,性价比好。mwc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apm要是有些多轴基础,还是不错的。
但是附件全部下来也不轻了。飞控减震器、电压电流模块UEBC、GPS。小机架对重量很敏感的。
如果主要对航拍,还是建议450以上机架。

楼主:
谢谢,我也买了8寸桨。9047和8038,对比一下,看看哪个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买了8寸桨。9047和8038,对比一下,看看哪个好用。

机架做好了吗? 空机架重量多少?

楼主:
配件还在路上,做好后 随时更新。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