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铣床的夹头怎么拆卸,想换刀

楼主(2014-01-24):
(无正文)

楼主:
可以说仔细点吗?谢谢

网友:
铣床的夹头中心有拉杆的吧,在主轴顶找找。

网友A:
主轴侧面长条孔往里看,刀柄后面有没有一个拉杆?如果有拉杆,在主轴最顶端可以拧松,轻敲一下拉杆螺丝,刀柄就送了,如果没有拉杆,就从侧面的长条孔用楔形的斜铁插进去敲几下把刀柄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侧面长条孔往里看,刀柄后面有没有一个拉杆?如果有拉杆,在主轴最顶端可以拧松,轻敲一下拉杆螺丝,刀 ...

正解,太紧的话,可以滴点煤油,或加热铣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仔细点吗?谢谢

看看上端头有螺丝拆螺丝没有的话从长条孔打三角型铁或类似大小的开口扳手顶出

网友:
打点油就下来了,我这给主轴加油加多了,到了夹头那,结果,三天两头掉,有时候钻着钻着掉下来了,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