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发布Phantom 2 FPV HUB配件包、相机架和桨保护器!

楼主(2014-01-24):
PHANTOM 2 FPV HUB配件包

内容
  • FPV HUB,线材及说明书。

功能
  • 提供连接iOSD mini,iOSD Mark II以及AVL58的专用接口和线材。

特征
  • FPV HUB集成iOSD mini,iOSD Mark II以及AVL58的连接接口,通过8-Pin连接线与PHANTOM 2的中心板和主控器通信。
  • 安装便利,连线简洁,使用DJI相关产品无需焊线。

PHANTOM 2相机架

内容
  • 相机安装架及螺丝。

功能
  • 用于在PHANTOM 2底部安装类似于Gopro相机安装方式的相机(包括Gopro相机)。

特征
  • 在没有云台的情况下,也可以安装相机进行拍照或者摄像。

PHANTOM 2桨保护器

内容
  • 桨保护器(4只)及说明书。

功能
  • 安装在PHANTOM 2的机臂上,防止旋转的螺旋桨在飞行过程中造成危害。

特征
  • 安装简单,重量轻,安全可靠。

参数
  • 重量(单个):21g
  • 角度:150.0°
  • 半径:128.25mm
  • 安装后最大外形尺寸:613mm

注意:
  • 使用桨保护器时请注意安装之后飞行器的总重量不能超过1350g,否则会导致飞行动力不足,直接影响飞行安全。PHANTOM 2用户安装了H3-2D云台以及iOSD和视频传输模块设备之后,飞行器总重量已经超过1300g,不推荐再安装桨保护器。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A:
地板
PHANTOM 2就不用购买主板升级套件了吧?还有控是不是也带后面的俯仰摇杆了?

网友B:
地板~
我全套称下来咋只有1290克呀?
PHANTOM 2
MIN IOSD
原厂图传天线
狗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板~
我全套称下来咋只有1290克呀?
PHANTOM 2

老哥,你的地板被我占了。哈哈
1290克,包括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板
PHANTOM 2就不用购买主板升级套件了吧?还有控是不是也带后面的俯仰摇杆了?

我也二代,直接接狗思和OSD,控后面已带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二代,直接接狗思和OSD,控后面已带拨杆

感谢回复。

网友:
vision地面站呢。

网友D:
请教:  在PHANTOM 2Vision拆掉云台和球形相机后,能不能直接安装(指安装孔的尺寸)PHANTOM 2相机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  在PHANTOM 2Vision拆掉云台和球形相机后,能不能直接安装(指安装孔的尺 ...

理论上应该可以,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应该可以,没研究过

想尝试一下卸下球相机改硬挂微单。但是需要拆装更换方便,能便捷地复原才行。

网友E:
老顽童退休生活发表于2014-01-28 08:42:58

想尝试一下卸下球相机改硬挂微单。但是需要拆装更换方便,能便捷地复原才行。
动动手,基本没问题。起飞重量计算好。2212电机没什么力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  在PHANTOM 2Vision拆掉云台和球形相机后,能不能直接安装(指安装孔的尺 ...

可以的 网上有卖那个挂云台的板的 8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动手,基本没问题。起飞重量计算好。2212电机没什么力量。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 网上有卖那个挂云台的板的 80元吧

谢谢指教!

网友:
哪里哪里

网友:
这个配件包啥时候天猫上才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