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设备,能改装电动船了吗

楼主(2014-01-24):
瑞克斯4通道遥控器,6通道接收器,10a车用有刷电调一个,180碳刷电机两个,2s锂电池一块,外加一艘0541淮北号导 弹护卫舰(全场64厘米左右)
这一套设备能改装电动船了吗?额,至于步骤,希望能给本新手来一套

网友A:
行.就是电调小点.的5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就是电调小点.的50a以上.

50a往上?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B:
64公分模型有些小点!开出去看不到了。

网友C:
你的这套设备可以改装【这条船模型上用】感觉64厘米的长度有些小了,在水池里面玩还可以,在大些的水塘遥控距离超过50米就看不清姿态了。要玩电动仿真比例的船模型最好还是100-160CM的长度比较合适。【仅供你参考】

网友D:
够了  64CM的船  半油门就要翘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套设备可以改装【这条船模型上用】感觉64厘米的长度有些小了,在水池里面玩还可以,在大些的水塘遥控 ...

就是在学校的一个水池里玩,半径不超过5米的水池,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了  64CM的船  半油门就要翘首了

翘首?!额,我的是军舰,翘首的话,那不是要翻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公分模型有些小点!开出去看不到了。

没事,水池里,本身水池就不大,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翘首?!额,我的是军舰,翘首的话,那不是要翻船吗!

67CM沙恩   3只180电机静改动  只要一起动  就要翘首  也是在学校的池子下得水 沙恩战列舰重芯低  船体宽   没事

网友:
快艇的话小了,仿真军舰应该没问题

网友E:
用在快艇上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水池里,本身水池就不大,不怕

噢、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在快艇上是不行

是一艘护卫舰,小号手拼装的0541淮北号护卫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