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飞APM的福音来了

楼主(2014-01-24):
PB大大等人正在研究G大的增加三段开关的方法,准备将两个三段开关移植到D版估计上去,目前通道设置上已经有对应的菜单了,估计很快就会实现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利用一个三段开关跟一个两端开关混控,控制APM的六种飞行模式了。

网友:
我先看看,正在研究刚刚入得APM

网友:
这不是改装的教程吗?我昨晚刚改完。现在还没搞懂设置
还有我还没下到APM的驱动和地面站
可以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A:
呵呵,晚了些吧。现在绝大多数模友手中的D7E早就刷了G大的固件加了7、8通道并增加3段开关了。
参照帖子:
让你的DEVO7E升值1000元! GALEE DEVO7E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054&highlight=galee

G大的最新固件下载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

网友:
标题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晚了些吧。现在绝大多数模友手中的D7E早就刷了G大的固件加了7、8通道并增加3段开关了。
参照帖子:
...

这个是很早,不过加了三段开关,刷了G大的固件之后,三段开关没法混控。无法控制apm的六个飞行模式。原因就是新增的两个三段开关为非比例通道。

网友B:
无所谓啊,可以把78通道设成land rtl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啊,可以把78通道设成land rtl之类

这样会出现两个模式同时存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很早,不过加了三段开关,刷了G大的固件之后,三段开关没法混控。无法控制apm的六个飞行模式。原因 ...

哦,懂了,你们需要的是将两个3段开关混控在一个通道上切换6种不同的比例信号输出。

网友C:
我还没下到APM的驱动和地面站
可以帮帮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通设定一个模式,例rtl land 并不会同时执行,apm会按最後的模式执行任务,如你开启7通rtl 它会回家,在回家 ...

如果这样的话,的确可以非配更多的模式,不过需要接收机得8通道的。。目前接受是六通的。。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下到APM的驱动和地面站
可以帮帮我吗谢谢

看这里
http://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rduCopter2Quick?wl=zh-Han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的确可以非配更多的模式,不过需要接收机得8通道的。。目前接受是六通的。。没办法了。

6通如你用不着,把接收6通接apm7通也是可行的,前题是6通没被混控

网友C:
我是刚接触APM英语白痴,可以给说明却点吗?我到底下哪个
设备管理器已经能看到了com10
地面站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通如你用不着,把接收6通接apm7通也是可行的,前题是6通没被混控

好,多谢指点。
目前只能先这么用着,等deviation搞出新固件来,可以混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刚接触APM英语白痴,可以给说明却点吗?我到底下哪个

可以切换中文,虽然是繁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已经能看到了com10
地面站不会了

说什么?不明

网友C:
会不会是我电脑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我电脑不行啊
装完啥反应没有,

网友E:
求大神 Frsky X9D的六段開關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