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道翼滑轨首飞成功,装飞控明天FPV

楼主(2014-01-24):
老道的1.4m飞翼,很清爽!首飞之前我就用眼睛大概看了看舵,上天居然就很稳,只调了一点升降~运气太好了!4级风脱控平飞!未安装飞控,晚上回来装,明天去FPV 这里再吐槽一下优酷,我1080p的视频被压缩到标清了,大家凑合看看吧,开音响听电机声音,起飞很心跳!到滑轨尽头我收油了,因为以为速度不够,结果下坠后它又往上飞,我果断轰油门拉起········这起飞架是和金源乐智学的,限位很难做,总是跑歪,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这起飞方式。。

网友:
降落有点。。。

网友A:
弹射起飞怎么样?
我就是找了一条废汽车论坛剪成皮筋,携带还方便。
也是跟老道学的

网友:
可以加弹射吧

网友B:
发射架是亮点。降落都到眼前了,也降速了,高度也够了。怎么不用手接啊!迎上去接住。

网友C:
起飞架子不错,我也试试,不过不知道动力够不够这么玩。

网友D:
这个三通 上面那部分完全可以剃掉 否则绝对影响

网友E:
用窗帘导轨试一下,对平衡应该有帮助。最好用铝合金的,刚性好点。

网友:
两根皮筋弹射即可

网友:
老道是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射起飞怎么样?
我就是找了一条废汽车论坛剪成皮筋,携带还方便。
也是跟老道学的

我也有弹射的,不过我害怕弹射·······每次都很紧张,瞬间出去感觉很难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通 上面那部分完全可以剃掉 否则绝对影响

恩,谢谢,我是打磨过的,试过没什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架是亮点。降落都到眼前了,也降速了,高度也够了。怎么不用手接啊!迎上去接住。

我从来不敢手接··············也从没这么想过,宁愿降落到跟前,万一对着自己的时候速度没下来就完蛋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窗帘导轨试一下,对平衡应该有帮助。最好用铝合金的,刚性好点。

我是骑单车,没办法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架子不错,我也试试,不过不知道动力够不够这么玩。

哈哈,可以尝试尝试,我推重比过1了,直接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錯不錯。加油。

网友:
这飞场太好了。

网友G:
副翼上翘角度多大?

网友H:
负重后的起飞有待实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副翼上翘角度多大?

副翼为什么要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重后的起飞有待实验啊,

这就是飞行全重,我是用硬币代替未安装设备的

网友I:
可以做一个可变平行四边形的弹射器啊,侧面看每个顶角都可以变(活页做),一边固定在地面上,另一边上勾住飞机(家出点别在副翼上就行),,加一弹簧蓄力装置,平时把平行四边形折成扁的,使弹簧压缩蓄力,,一松力,飞机不就弹出去了,因为这是弹射架给飞机做功,而且架子跟飞机接触的轨道可以很短,所以飞机就不会因为两边不均匀的摩擦力跑歪啦,稍微改一改各边的长度,就可以控制飞机的起飞仰角(比如直角梯形啦等等),本人嫌麻烦,懒得做,楼主有空可以倒腾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做一个可变平行四边形的弹射器啊,侧面看每个顶角都可以变(活页做),一边固定在地面上,另一边上勾住 ...

没理解

网友:
类似投石机的改进结构,之所以做成活动的类平行四边形是因为需要控制投出飞机的角度,你可以用四根筷子自己摆摆就看出来了。。。你那飞机是后推的,不好做简单的牵引,容易打桨,所以只能从后面推,这个就是推的,而且抛出时飞机的仰角只要稍微改改各边的长度就行,嘎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副翼为什么要上翘?

S翼型啊,你副翼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翼型啊,你副翼是平的?

双凸翼型,下面弧度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