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装只有副翼飞,然后好多问题想问...例如

楼主(2014-01-24):
装机,不畅快的东西太多了,都还没离过地,重要零件大多都换掉了...

摆了好多天了,终于记得把旋头的上胶,

通电再试试...就这样了...

这是什么情况?不插电机就没事的...是不是电调还有什么手尾没搞完?但是电装没上机都试过,ookk的,所以就想不通了...求扫盲!

网友:
以前玩固定翼时遇到过,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了,电调的问题,可能是油门行程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点好处,玩固定翼时飞机老往玉米地里飞,掉的远了,可以顺着声音找去.呵呵

楼主:
HANZ发表于2014-01-24 20:15:19
以前玩固定翼时遇到过,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了,电调的问题,可能是油门行程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点好处,玩固定翼时飞机老往玉米地里飞,掉的远了,可以顺着声音找去.呵呵
正常飞也会响?

网友:
电调插电开摇控时不响 ,关摇控响

网友:
这是对频没对上啊,接收机和控没对频的声音诶

网友:
感觉是没开控

网友:
响一声就动一下,连续响就转起来了

网友A:
你的遥控器没开吧,电调,没有检测到接收机的信号。要记得仔细读电调的说明书哦~~

网友:
有意思,第一次见。

网友:
感觉怎么就不正常呢?怎么那样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应该是没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首先确定对控和接收已对好频
1、开控油门打到最大;2、飞机接电,这时听到电调滴滴两声,然后油门收到最小,电调滴一声确认;3、这时推油门,马达应该就转起来了

网友:
楼主需要大补哦!!
航模不是玩具!基础知识需要掌握

网友:
好像电调无PWM输入信号就是这个节奏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没开吧,电调,没有检测到接收机的信号。要记得仔细读电调的说明书哦~~

有开控的,电调和电机都是T档口的……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
好象是没有找到油门信号

网友:
楼主我感觉有两种一个就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还有就是接收机与遥控器上面没有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首先确定对控和接收已对好频
1、开控油门打到最大;2、飞机接电,这时听到电 ...

好的!谢谢,一会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开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开控的,电调和电机都是T档口的……没有说明书啊

接收机与控之间对频了吗?你打舵,舵机动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没有对频,接收机没信号。还有一种是没有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这种可能性不大,你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