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摄像头线路遇到麻烦

楼主(2014-01-24):
这是我买的微型摄像头(空间有限只能用这种小尺寸的)。使用的时候锂电池要分出两根线,分别供应图传发射机和摄像头,这时接收显示一体机在频道A能收到图像。
因为摄像头的实际工作电压是5V,但是只提供了12V的输入接口,需要通过自带的降压降到5V给摄像头用。
加上觉得线太长,还有三个插头太累赘,想改短一点,于是改成了这样

把摄像头连着线剪下来,红黑线通过自买的降压模块(图中银色)连到图传发射机的供电线上(输出的是11.1V)。
再把剩下的黄白两根线在和图传分别对应接好。这时再打开接收显示一体机,在频道A就接收不到图像了,一个个频道切换下来也没有图像。
是不是我的接线错了还是其他原因?求救。

原摄像头

原摄像头

自行改造后

自行改造后

网友A:
稳压模块是非隔离的?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摄像头的视频负极没有接到图传的负极上。

网友C:
把摄像头的负极和图传负极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摄像头的负极和图传负极连接

黄线才是视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摄像头的视频负极没有接到图传的负极上。

摄像头的负极,黑色那根线,是通过降压模块接到图传的负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模块是非隔离的?

是不是非隔离的我也不知道,要回头问下店家。

网友C:
黑线和黄线连接图传才会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线和黄线连接图传才会有图像

当然 但是你看他的图 最基本的都不对

网友(2014-05-05):
黄线是视频线

网友:
你好,有几点, 可以说明,就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首先、1:摄像头一般是、红正、黑负、黄视频、白音频,(一般负极就是GND,是公共点)按你接线的,黄与白接给图传是没用的,红与黑是电源+—、黄与黑是视频输出、白与黑是音频输出。所以你必须从你黑线那里分一条线给图传的GND。2、电源模块,你选择的那个太大,选择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指甲盖长的了, 另一个按你图给的,如果你是转那个接头的线,那么你可以直接拆那个稳压管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