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潜水机器人或者潜艇,直流有刷水泵改造之接线

楼主(2014-01-24):
直流有刷水泵改造之接线,上次问大家改造的水泵如何安装桨叶,有人说不用按桨叶,直接喷水,所以我准备试试直接喷水是否管用。
这次更新的是直流水泵接线的改造。

因为涉及到防水,所以写出来让大家指教。

将导线剥皮,点焊锡连接后,点硅胶起到防水作用,硅胶干的很慢,要耐心等待

硅胶干后,套上热缩管,用打火机烘烤,封闭接线点。

最后完成接线。
其实接线防水,还有其他方法例如用防水的一直漆,就是制作变压器的那种,还有使用电路板上用的三防漆,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个胶水可以的

网友A:
你准备造一个什么样的潜艇,有没有草图 ,,大家研究一下,也好帮你出出主意~~  现在就知道你买了8个水泵。。。。

网友B:
很想知道潜艇排水的时候空气从哪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造一个什么样的潜艇,有没有草图 ,,大家研究一下,也好帮你出出主意~~  现在就知道你买了8个水泵。 ...

大约是这个样子,不过,可能和这个比改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潜艇排水的时候空气从哪儿来

可以不用空气,直接排水。在水囊中排水就改变潜艇整体密度。吸水就加大密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空气,直接排水。在水囊中排水就改变潜艇整体密度。吸水就加大密度。

你这个难道准备装水袋????

楼主:
我这个不用,水泵控制水位高低。

网友:
更新太慢了,莫非要等上3月?

楼主:
说不准啊,都是业余时间弄。

网友(2014-12-07):
不知道这个电机是多大的!吧泵头拆了装个桨就是推进器了

网友:
感觉下潜以及浮起还是一个难点,不太清楚怎么用水泵实现潜伏

网友(2016-11-22):
引用 楼主:
大约是这个样子,不过,可能和这个比改动比较大。

这个是啥东东

网友(2018-03-17):
是啥东  东

网友:
不错,真心很赞,顶,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