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遮阳板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4-01-24):
一台汽车遮阳板灿晶牌液晶电视。白屏那位师傅维修过请高师指点。

网友A:
先查查驱动板有电没有,再驱动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驱动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驱动板有电没有,再驱动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驱动板坏了。

驱动板电压是多少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