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怎么设置3d 模式

楼主(2014-01-24):
如题  没有搞懂   想飞3d了 不知道怎么开

网友:
要在遥控器指定一个开关做3D开关,然后分别设置普通模式及3D模式的螺距和油门曲线

网友:
你连什么是3D都没搞懂   还3D?   这也太危险了吧   遥控上要设置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的    还是先从模拟器开始吧    真机不是闹着玩的   注意安全

网友:
什么型号都没搞懂

网友:
大哥,你确定会玩3D吗?

楼主:
遥控上要设置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遥控器上怎么设置,, 模拟器上是一样吗

网友:
1.先设置飞行模式  NOM    ID1  ID2  (设定一个3挡开关)
2.在设置螺距曲线 (NOM -3   5  11)(    ID1   12  0   12)(   ID2  12   0   12)
3.在设置油门曲线(NOM 直线)   (ID1  90  85  80  85  90)( ID2  100   95  90  95  100)(注:这是不定速)
           仅给参考 不做实际数据

网友:
楼主模拟器练好3D,然后再在真机上练。9楼的建议是对的,不过NOR油门不是直线,因为你的NOR螺距是-3开始这个你要在设控的时候看一下,NOR状态下第二点25%的时候油门要到30%多,中点50%的时候油门高于50%,具体还要看每个人的习惯。

楼主:
谢谢楼上  意思就是遥控器上面设置,,不是设置电调 和直升机  是吧

网友:
在遥控器上有个开关的,开了很爽的 3D爽翻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意思就是遥控器上面设置,,不是设置电调 和直升机  是吧

是的,是的。
路还很远,问问身边的老鸟!!

网友:
一条很长的路

网友A(2014-03-16):
哥们,直机玩3D很刺激的,也很危险的,多请教多潜水。祝你早日步入3D殿堂

网友B:
不懂最好先别设置。开了3D油门在最低电也是全油门的只要息火开关不关就最大油门狂转的。会死人的!
设置好后要养成习惯通电前把所有开关归位。特别是3D
开关

网友C:
本着炸机是乐趣

网友D:
楼主小心危险,你真恐怖。

网友E:
练好正反悬停,3D的大门自然会向你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