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我的四轴飞不起来,起动能平稳的起动,但一加油就会侧翻,起不来,浆断了...

楼主(2014-01-24):
我的配置是:控:NAZA-lite GPS
              电调:好盈四合一25A电调
              遥控:天地飞7
              电机:朗宇A2212 980KV
              电池:3S 4200MAH
问题:开始是老是有的电机转有的不转,最后一看是电调没有校准,校准后解决。
        然后我开起GPS/姿态模式 解锁电机只转一下,要不就把油门推到10%左右能行,后用手动模式,解锁4个电机全转
        但一加油门看着快要飞了,就突然侧翻,不能稳起,求各位大神帮忙下。下面上下各种图:

网友A:
naza就是这样的,解锁后不推油自动停转,应该解锁后油门推到10%以上就好,手动模式肯定不好控制的,建议gps或姿态模式控制。

网友B:
先拿手里试飞,推油看看升降副翼方向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起飞,不正常检查电机是否装错或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就是这样的,解锁后不推油自动停转,应该解锁后油门推到10%以上就好,手动模式肯定不好控制的,建议gps ...

是不是解锁后就立刻猛加油门才行,如果慢慢的加就会发生我这样的,我重来没有猛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拿手里试飞,推油看看升降副翼方向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起飞,不正常检查电机是否装错或插错

电机都没问题 检查过了 哎

网友A:
检查重心,gps或姿态模式50%推油猛一点,起飞要果断。飞起来就好了,你机机没有脚架,螺旋桨地效扰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重心,gps或姿态模式50%推油猛一点,起飞要果断。飞起来就好了,你机机没有脚架,螺旋桨地效扰流比较大 ...

重心感觉还可以,明天我试试猛点加油试试,没那么猛加过,怕控制不住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心感觉还可以,明天我试试猛点加油试试,没那么猛加过,怕控制不住呵呵

不要用手动模式,用gps或姿态。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滑桨了 ***头拧紧了
所有模式下 掰杆启动 如果不给过10%的油 电机只转3秒
起飞降落 建议新手坚决不用手动模式    地面自检卫星正常的话就gps起飞 适应几个起落过程之后就用姿态起降就ok 风大的天切记gps起降 否则侧翻扫桨很容易
起飞推油10%-55%以上是个比较迅速的过程 地面越近 桨转动后产生的气流就越不稳定 什么模式都会有轻微的漂移略微的倾斜 果断推油到起飞 离地超过1.5m就平稳了
当然 果断推油的前提就是 “你确定你认真检查过 飞控设置 GPS相对坐标 重心准确 电调油门行程一致 遥控没自己乱改过设置 电机转向和飞控要求一致  螺旋桨没装错”
如果有人为疏忽 迅速推油 要是发生侧翻 会有严重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手动模式,用gps或姿态。

恩 明天我试试

网友D:
手动模式~~秒炸~~还有就是你要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滑桨了 ***头拧紧了
所有模式下 掰杆启动 如果不给过10%的油 电机只转3秒
起飞降落 建议新手 ...

哦,那我估计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给油不给力了,明天多给点油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模式~~秒炸~~还有就是你要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浆没有 13逆 24顺 没有上流气体 只有下面有

网友:
把遥控器上的正反设置全部设置为正,然后用调参软件样正遥控器,再根据实际情况在调参软件中设置正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动模式~~秒炸~~还有就是你要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我第一次就是手动,结果飞起来炸了,后来才知道一定要姿态或者GPS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心感觉还可以,明天我试试猛点加油试试,没那么猛加过,怕控制不住呵呵

感觉你是加油没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是加油没过一半

没过 我看我也就加了30% 看不行就减速然后就侧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过 我看我也就加了30% 看不行就减速然后就侧翻了

姿态或gps 模式下, 加油过半继续推,会突然加速然后就飞起来了。

网友F:
kevin2000cs发表于2014-01-24 23:58:49

姿态或gps 模式下, 加油过半继续推,会突然加速然后就飞起来了。
请问姿态和gps模式怎么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姿态和gps模式怎么选呀?

你的调参软件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拿手里试飞,推油看看升降副翼方向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起飞,不正常检查电机是否装错或插错

正解!手中试飞很重要,可避免和检查不正常起飞,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滑桨了 ***头拧紧了
所有模式下 掰杆启动 如果不给过10%的油 电机只转3秒
起飞降落 建议新手 ...

风大一定要用gps 模式吗?姿态模式飞快点有惯性稳定些

网友:
....我告诉你。。你电调线插错了,绝对是这问题。。。你按说明书的插线方式检查一下电调信号线

网友:
检查桨的正反。电机的正反。  然后是不是电机装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风大一定要用gps 模式吗?姿态模式飞快点有惯性稳定些

风大的时候GPS如果信号良好 起降过程定点增稳是很明显的 姿态的话风大会漂移 如果漂移状态强行落地 横向惯性大时脚架触地后会翻车

网友:
我的等五通道设的自稳 定点和安高,是不是这个模式里选?

网友:
1.电机顺序
2.电机转向
3.桨叶方向
4.桨叶正反
5.飞控-电调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大的时候GPS如果信号良好 起降过程定点增稳是很明显的 姿态的话风大会漂移 如果漂移状态强行落地 横 ...

是的啊, 降落会侧翻, 我是说在空中飞航线。 飞快点,惯性大, 不会飘。

网友(2014-06-10):
肯定新手用的手动模式 不太适应飞行吧 推油门的时候动方向了 肯定秒翻

网友:
起飞要果断,解锁后电机低俗怠速旋转,这时直接油门推到50%过一点点,就会“轰”的一下自动起飞,然后悬停在1-2米的高度,这是DJI的起飞方式,你切手动后不能自稳,控制不好翻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