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个版本的naza

楼主(2014-01-24):
这是那个版本的naza啊

网友:
如何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
  有福利没

楼主:
我买的这个就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了

网友:
上面不写着吗?肯定不是简化版

网友:
楼主这个是NAZA-M版,由于是第一版NAZA,所以上面没有版本号。NAZA大概分有6个版本:NAZA-M(其实就是V1了)、NAZA-M V2、NAZA-M Lite、NAZA-M PHANTONG2、NAZA-M PHANTOMG VISION、NAZA-H(直升机用的),其实NAZA-M PHANTONG2和NAZA-M PHANTOMG VISION也是NAZA-M V2版,好像是定制的吧。如有不对,请楼下补充。